有关MSP430单片机学习及硬件学习经验 求分享

楼主(2020-03-08):
本人在校生一枚
想请教下大家有关430的学习途径
另外因为自己想完成一次自主的硬件电路的设计
网上有很多电路图看不懂
我知道这些需要长时间的项目积累
想请问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学习途径可以推荐
本人热爱自己动手完成设计
感谢!!

网友A:
多看视频  多写代码  多看模电数电

网友B:
学习途径:买个成品来学习,写代码、测试,然后再自己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途径:买个成品来学习,写代码、测试,然后再自己设计电路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视频  多写代码  多看模电数电

谢谢指点!

网友C:
电路图看不明白,这就不应该了,学单片机至少是模电和数电有一定的基础了的,不要求能自己设计,但至少是要能看明白别人的电路,所以,如果有条件就自己多动手,焊几个模电的电路,个把星期就能入门了。
至于软件…………以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入门的人还是蛮少的,毕竟它是一个16位的单片机。但它在工业上用的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