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51欧和33欧电阻都是为了阻抗匹配吗?

楼主(2020-03-08):
如果是为了阻抗匹配,那为什么一个是51欧一个是33欧呢?阻抗匹配用的电阻阻值怎么选?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抗干扰作用,提高转换可靠性

网友B:
至少在1.2.3这三个引脚不是,这三个是数字引脚,加不加那几个电阻都是一样的
而且,A0-A7这几个的输入电阻500-600欧,串联了33欧的电阻并没有什么匹配作用,这只是起到了一个限流的作用,防止模拟信号输出阻抗太高,输入电流之后电压会下降而导致ADC结果误差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抗干扰作用,提高转换可靠性

请问怎么起到抗干扰作用?

网友C:
你好,你所说的这几个电阻的作用不是坑阻匹配。坑阻匹配一般是两根线通过电阻连接的样子。
在分析电路图的时候都不是看单个元件的,要全面去看,看与其相关的几个元件才能清楚的知道到底起什么作用。因为有不一样的组合就起不一样的作用。
看51R的电阻附近都没有其他的元件跟他一起,所以根据电阻本身的特性可以判断51R的电阻只起了保护和稳压的作用,用在电源供电处就是稳压的作用,因为电阻对电流电压会有一点的作用。经过电阻之后会有一定的延迟,就起到了保护作用。用在与主芯片之间的连接是起一个保护作用,防止这边的芯片输出电压过高烧坏主芯片的IO口。
33R电阻跟51R的电阻连接上看起来很像但是33R这里旁边多了一个0.1uF的电容所以它的作用就又不一样了。这样的组合出现它主要起一个滤波的作用,使检测的电压更稳定一下。这种电路叫做RC无源滤波电路。
阻值如何选择,其实这些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如果只是想用来保护的话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RC滤波的话会有一点的要求,不过也不是很严格,可以找一下RC的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D:
感觉只是限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所说的这几个电阻的作用不是坑阻匹配。坑阻匹配一般是两根线通过电阻连接的样子。
在分析电路图的 ...

非常详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起到抗干扰作用?

干扰是叠加在信号上的,如叠加了0.1V的干扰,经过电阻后就变小了,芯片不能采集到,所以电阻具有滤波作用

网友E:
一般在高速信号线经常会看到串接22R,33R的情况,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减少反射,抑制振铃现象,减少高速数字信号波形干扰,当然限流保护也是一方面,图里都是khz级别的,谈不上高频反射,就是限流保护作用。(这个没有明确阻值限制,一般几十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