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如何带动两个24V30W的直流电机?

楼主(2020-03-08):
小白一个。。想问问要用L298N驱动可以带得动两个24V的电机吗?如果可以的话,需要多大的电源啊?

网友A:
你好!实际使用大概2.5A,留出余量选3A以上电源吧

网友B:
L298N允许总最大电流4A,24V电机总电流不超过4A就可以带的动,所以你要知道电机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实际使用大概2.5A,留出余量选3A以上电源吧

电压选多少V的好啊?我这有个24V4.2A的开关电源,可是也带不动

网友B:
30W24V直流电机电流1.25A,L298N总允许电流4A,2*1.25=2.5<4A所以可以带动两个30W24V电机。

网友C:
应该不可以,L298N驱动最大电源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N允许总最大电流4A,24V电机总电流不超过4A就可以带的动,所以你要知道电机工作电流。

我这有一个24V4.2A的开关电源,配合L298N的话,带动一个24V的直流电机没问题。可是想让两个24V的直流电机同时转的话,就带不动了,是不是电源电压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一个24V4.2A的开关电源,配合L298N的话,带动一个24V的直流电机没问题。可是想让两个24V的直流电机 ...

是否电机负荷太重(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电机负荷太重(堵转)。

没带负荷,就是空载时也带不动

网友D:
这个芯片的额定功率是25w?
30w带一个应该一个没有问题

开关电源带电机,电机启动电流比大一般按它的3倍算,2个30w电机一起就是60瓦,3*60=180瓦,弄个200w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E:
30瓦24V表示电流约为1.25A。L298N的额定总电流高达4A,每个通道为2A。 因此,驱动两个24V 30W电动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IC,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回事
按照参数上去计算,这是不行的,也不知道这25W怎么就可以了呢?
最大功率25W,当你的工作电压是24V的时候,参数所允许电流就是1.04A!!!而30W在24V的电源下,电流是1.25A,带一个电机就已经过载了,更别说是带两个了
还有叫用200W电源的,用过这个IC没有,能确定这个驱动能持续以60W输出功率来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IC,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回事
按照参数上去计算,这是不行的,也不知道这25W怎么就可以了呢?
...

那想同时驱动这两个24V30W的直流电机该换个什么驱动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想同时驱动这两个24V30W的直流电机该换个什么驱动好呢

一个带不动就用2个L298N。

网友B:
还有一个带不动2个电机的原因是L298N没有加散热片,因为温度高芯片自我保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IC,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回事
按照参数上去计算,这是不行的,也不知道这25W怎么就可以了呢?
...

我的意思是先不考虑他IC的问题,60W,电源就要选择200瓦,当然这个芯片我也没有用过,芯片如果额定功率25w的话,这个肯定是超了,估计会发热,可以2个芯片驱动,一个芯片一个电机,这样可以勉强试一下,不建议长时间运行,一般芯片内部有过热保护,最多也是工作异常,损坏芯片的可能不大,我也做过类似的实验芯片并没有坏,有一些厂家给出的额定功率是25瓦,但是并不是极限功率25瓦,有可能还可以更加高一些,25瓦只是一个合理的安全值。

网友D:
因为2个电机同时启动,就是60瓦,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非常大,用开关电源带电机一般要有一点余量,一般是它的3倍,用200瓦我感觉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芯片带2个电机肯定是不行的,一个芯片带一个电机,并且要保证芯片的参数是在电机的功率范围之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想同时驱动这两个24V30W的直流电机该换个什么驱动好呢

没有用这电机,也没有用过这个IC
但至少,参数上要参考数据手册的最大值来设计的,这是最基本的,并不是说它能干嘛就干嘛,IC生产商把这个参数定在那,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单从参数上看,L6203应该是可以驱动两个30W电机的
但你这不能驱动两个电机原因并不一定是这个驱动IC的问题的,有可能是电流过大了,开关电源本身保护了,也有可能是IC本身保护了,你至少要量一下,先找到问题在哪里,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这电机,也没有用过这个IC
但至少,参数上要参考数据手册的最大值来设计的,这是最基本的,并不是 ...

好的,多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2个电机同时启动,就是60瓦,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非常大,用开关电源带电机一般要有一点余量,一般是它 ...

好的,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G:
这个L298N显然功率不够,还有就是楼上说的启动时电流大,一般是平时的1.5倍,建议你换电源和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