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位器控制电机实现无级调速的问题

楼主(2020-03-08):
我通过ADC0808已经把电位器的信号传给了单片机,并且也通过公式转成了电压,我该怎么做才能实现无级调速啊

网友A:
你好,不知道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一般可以通过PWM脉宽调制搞定它,就是你把电位器的值直接映射到pwm引脚即可

网友B:
你好!
1、先完成PWM基本构架
2、通过按键进行PWM控制
3、加入电位器通过AD采集模拟量
4、对采集到的模拟量数字化,控制PWM

网友C:
你可以使用读取的电位器值将其转换为0到5V之间的电压,其中0V表示0 RPM,5V表示电动机速度的上限。 然后编写您的PWM代码,以接受电位器值作为给定,以生成输出到电动机控制器的信号。

网友D:
ADC--->码值范围------>PWM占空比范围------->送PWM。中间可以不需要转换成电压。
如ADC最大值是255(8位),对就的PWM时钟最大是32868HZ,则ADCval*32768/255计算值送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先完成PWM基本构架
2、通过按键进行PWM控制

dianya最高5v,模拟量数字化后,在定时器里加个t++,if(t=5)t=o;
      用函数里这个数字化的电压值和t比较,if(t<dianya)   dianji=1 ;
                                                  else   dianji=0;
这样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码值范围------>PWM占空比范围------->送PWM。中间可以不需要转换成电压。
如ADC最大值是255(8位 ...

就是用这个值来控制电机的高低电平,来实现pwm控制吧?

网友E(2020-04-30):
引用 楼主:
就是用这个值来控制电机的高低电平,来实现pwm控制吧?

做出来了吗,想交流一下

网友E:
楼主在吗,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E:
楼主还在吗,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E:
楼主在吗,想交流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DC--->码值范围------>PWM占空比范围------->送PWM。中间可以不需要转换成电压。
如ADC最大值是255(8位 ...

32868HZ咋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