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带动两个24V电机的问题,求大佬告知

楼主(2020-03-08):
我这有一个24V4.2A的开关电源,配合L298N的话,带动一个24V30W的直流电机没问题。可是想让两个24V30W的直流电机同时转的话,就带不动了,是不是电源电压不够啊?如果是该换多大的电源?求大佬告知

网友A:
你控制启动是直接加电压转动嘛?建议楼主用PWM慢慢加速的方法启动两个电机!

网友B:
开关电源可能具有浪涌电流保护,请确保实施软启动以限制启动电流。 从规格来看,4.2A 电源可以驱动两个30W 24V电动机。

网友C:
我觉得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先试试直接用电源驱动能带动不,l298n每个桥最大能承受2a的电流,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D:
建议加电容试试,突然启动电流大

网友E:
你先用电源直接带两个直流电机看看能否启动。如果可以,那可能是L298N带不起来。

网友F:
带不动时量一下电源电压,如果是24v那么是L298N问题,如果偏离24v太多那就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