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
     小白一个,刚自学单片机,程序有点简单,前两天用四拍仿真,没有问题,改用八拍仿真数组程序,没有一点反应。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20-03-09):
建议电机使用驱动板控制,自己控制驱动板不要直接控制电机

网友B:
这个应该是P0 = table[i]吧,table[]数组总共才到7,table[8]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