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解码键值显示在LCD12864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最近想在51单片机考勤系统加上红外遥控功能,代替矩阵键盘。首先要知道红外遥控的键值才能通过按键实现不同功能,在51黑找了许久大多是解码后显示在数码管和1602的例程,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方式,因为考勤系统显示用的是12864,所以结合这些代码改了一下,可以将解码得到的键值显示在12864上。
接收头我用的是VS1838B,基本电路就不画原理图了,只截几张引脚定义符合的图参考一下。

51系列最小系统

51系列最小系统

VS1838或者HS0038

VS1838或者HS0038

带字库12864串行显示

带字库12864串行显示

我用的红外遥控器

我用的红外遥控器

已调试好,可用

网友A(2021-09-16):
下载程序基本就是不可用的,显示乱码,请问12864是用什么芯片的,带字库还是不带字库的,几个P口都没看到有数据,程序里也没有定义数据端

网友B:
12864是啥驱动芯片

网友C: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数据口大多在P0。没有介绍一般都是带字库的点阵12864LCD屏。
sbit RS =P2^5;//RS
sbit RW=P2^6;//RW
sbit E=P2^7;//E
没写CS1和CS2 的屏选,应该是带字库的屏。
仔细看了一下,有介绍,
用的是带字库的串行方式。

网友E:
正需要显示键值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