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输入的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显示在数码管上的方法有哪些?请给点思路

楼主(2020-03-08):
(无正文)

网友A:
拔码开关的每1位只能代表0和1,若要表示16进制,那就是为1是16,如
(1011)代表16进制输入就是1*16^3+1*16+1,这样算出来就是十进制
我估计你的问题是4位二进制表示16进制的问题,即
开关状态       显示数
   0000            0
   0001            1
   0010            2
   0011            3
   0100            4
   0101            5
   0110            6
   0111            7
   1000            8
   1001            9
   1010            10
   1011            11
   1100            12
   1101            13
   1110            14
   1111            15

网友B:
数值不用转换,跟进制无关,直接把16进制数值赋值给十进制变量显示就行

网友C:
赞同楼上的解释,附一张 角度编码器+CD4511译码器+单数码管 简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楼上的解释,附一张 角度编码器+CD4511译码器+单数码管 简图供参考。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码开关的每1位只能代表0和1,若要表示16进制,那就是为1是16,如
(1011)代表16进制输入就是1*16^3+1*16+1,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值不用转换,跟进制无关,直接把16进制数值赋值给十进制变量显示就行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