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2019电赛纸张计数显示装置的思路?

楼主(2020-03-08):
(无正文)

网友A:
用两金属板作为电容的极板,中间塞纸的厚度改变了电容的介质,只要测量电容的变化量来算出纸张的厚度

网友B:
其实他这个对纸张要求挺严格的,不是什么纸都行的,所以就是侧电容变化,百度一下怎么测就行,然后就是代入公式来

网友C:
可以利用红外测距模块来实现,把红外对管放在容器顶端,初始测距为容器的高度,放一叠纸张后测出来的距离较之前减少了纸张的总厚度,输入一张纸的厚度就可以计算出纸张张数。如果纸张的规格有几种也可以修改程序,用每一种纸张的厚度和总厚度求出可能解法。

网友D:
我看了一下楼上的,电容的不怎么准,测距的就更完蛋了,红外还是有误差的,建议试试类似点钞机的东西,或者.......不然用精密电子秤测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