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在家做了个窗帘控制器,遥控控制,光线感应,带电量指示,程序完善中

楼主(2020-03-09):
这段时间一直在家,设计了个窗帘控制器,   窗帘是那种拉珠的窗帘,自己把拉珠机构拆掉装了个减速的步进电机,5v的,控制器单片机用的STC12C5616AD,步进电机驱动用的ULN2803AG   ,自己编写的8细分驱动程序,   电量指示用的2812指示灯,8位的,

写了个说明书:

   遥控器使用说明:
  本程序没有启用遥控器用户码识别,也就是所有遥控器都可以使用,
要符合NCE解码:(9ms+4.5ms)引导码+32位编码
  按键说明:
     设置/执行键(0x08)  对应本遥控器:客厅
     向下/减(0x09)        对应本遥控器:餐厅
     向上/加(0x0a)        对应本遥控器:厨房
     退出(0x16)           对应本遥控器:全关
  使用方法:
   一、正常使用:按向上按键,就是全开窗帘,  按向下按键就是全关窗帘,位置会自动保存,(意外断电会丢失位置数据!)
   二、定位,如果窗帘不在正常位置,按一下设置键,会自动找寻定位点,(一圈以内,不会自动归零,因为没有实时电子标尺)
   三、由于遥控不好使,或各种意外原因,导致用手拉动,并改变了窗帘的位置,可以进行手动重新配置 位置数据 ,
       和窗帘实际位置 。
      方法如下:

         按住设置键 直到led指示条亮起后松手,指示条有N种颜色,绿色代表电路板当前存储的位置数据,本窗帘一共12个数据

         但是指示灯只有8个,所以想全部显示是不够用的,本程序在第2个指示灯处采用了多种颜色变化来代表位置,其他都是绿色
         如果8颗灯都是绿色代表存储的是窗帘最高位,(可以按压向上,或向下来调整存储的位置数据)这时请检查窗帘是否在最高位

         如实际位置不对,按一下设置键,此时指示条灯的数量不变,颜色变为红色,这时在按压  向上/向下  按键,来调整窗帘
         的实际位置,每次大概转半圈,由于磁铁是两块拼成一块的,有时会导致自动定位点错乱,现象就是转一点就停了,
         继续按就是了,(按压设置键可以反复切换,实际位置和存储位置)直到调整的,,实际位置,和存储位置,相等,
               这时按退出按键,数据会自动保存。
   四、窗帘手动开启指定位置的方法:   本窗帘共计12个档位,没有半个档位!(因为数据不好存储)
       方法如下:
          按住 向上 或 向下 按键,直到led指示调亮起后松手,显示的是电路板当前存储的位置数据,按压 向上/向下
          进行调整,可以随便调,按一下加/减一个位置数据,调到自己满意的位置,按设置键执行,如按退出键,不执行!直接退出
   五、不管任何原因导致的,单片机内部数据错乱,无法正常使用,显示位置数据错乱,不可调,有一个归零设置
        使用方法,按住退出键,led指示条亮起, 按一下退出键指示灯增加一个,直到全部点亮,
         程序内部会把所有临时寄存器清零,eeprom清零,并重新写入初始数据,完成归零设置后 会闪烁3次
         如归零后还无法正常使用,那么连上串口看下传回的遥控码是否正确吧,本说明书开始的按键介处有正确的数值
           如果数值对不上,请更换新遥控器,
           如果数值对上了,还无法正常使用,请重新烧录代码。
           如果重新烧录还无法使用,请检查霍尔传感器是否损坏,(步进电机旁边的黑色原件)
           如果还不行,请更换单片机并重新烧录。
           如以上处理方式,均不可用,那么更换新电路板。
//===================================================================
                     单片机内部存储器寿命说明:

     这个版本使用的是stc12c5616ad单片机内部eeprom  存储窗帘位置,使用的是第一扇区,
        每次存储10位数据(0xff 格式10个,因为*10好算,,,) 实际只存储两位,
        第一扇区共计可以存储14次,然后会擦除扇区,并重新使用,
        按照 早上开一次   中午 关一次,开一次,晚上关一次   一天共计4次,3天x 4次=12次,还富裕2次,
        统计为:一个扇区可以每三天擦除一次,stc官方文档介绍内部eeprom擦除次数为10万次以上,
         那么10万乘以3天=30万天     30万天 除以 365 = 821年    存储器大概可以使用800年,放心使用吧,随便存储,
        这款单片机共计可以使用 8个扇区,还有7个是空着的呢,,如果全部启用,,那么。。。。。。。。。。。
        不用算了, 几乎存储器的生命周期,够用好几代人了。
//===================================================================

实物图:

现在已经可以完美使用,开启了看门狗功能,用的两节18650供电,程序带自动节能功能  1分钟没有遥控信号自动休眠
休眠电流20uA,18650锂电,是用太阳能发电板来充电的,可以说是全年365天,不需要额外供电,
至此使用非常完美,
休眠后,遥控响应非常出色,遥控器按下瞬间,就从休眠状态转为正常工作状态了。

改造后的窗帘:

电机部分,带霍尔定位:
控制器放在一个透明盒子里

每次唤醒后先显示当前电池的电量,每天都是满的,没见它掉过:

进入系统设置后指示灯变红,

每次收到遥控信号,第一个灯会闪烁,以便确认是否发送成功。
至此全贴完,新人报到,欢迎个位坛友批评指正,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A(2020-12-28):
楼主DIY不错,能分享下程序吗

网友B:
希望搞电子的都住上好房子

网友C(2021-05-14):
楼主电机用的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