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485多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03-09):
我设计的一个控制器 控制多个灯板的485通讯电路,灯板上的48模块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就算不接单片机光把485装上去,AB就一直有数据,不知道是收还是发(通过串口监控看见的),把控制器接上去并通电或者装上单片机就没事了。灯板上是 用12v转5v给485供电的(通过7805),我用面包板模拟都没事,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A:
你好!
1、既然是自己设计软硬件的,那么找问题应该很方便
2、你既没有提供原理图也没有PCB板图,对我们来说不好排查硬件问题
3、软件问题,也是有可能的,仔细找找看吧

网友B:
应该是线路接错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你应该是用了232-485无源转换器了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只要把转换器的电源端子接上12V左右的直流电,这种情况就没有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你应该是用了232-485无源转换器了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只要把转换器的电源端子接上12V左右的直 ...

没有 就是单纯的485多机通讯 并没有用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既然是自己设计软硬件的,那么找问题应该很方便
2、你既没有提供原理图也没有PCB板图,对我们 ...

我把TXD和RXD连接去掉就没有这现象了,难道是因为引脚旁边的走线影响到了TXD和R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线路接错了

线路肯定没接错,我在开发板上都能实现多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