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各位一个关于单片机电路最简电源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看到一个电源电路,既没有采用AMS117等稳压芯片,而是采用两个100u和0.1u的电容,不知道这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是去偶吗,数值是怎么计算的?还有后面电阻的值咋这么大

网友A(2020-03-09):
连接器P1外接的就是稳压CD5V,当然不必再增加稳压电路。只要加C1、C2滤波即可。

网友B:
去偶就可以了!

网友C:
仅有这一部分图只能发挥想象了。电容是滤波用的,电阻是发光管的限流电阻。一是接口P1提供的电压就是通过稳压输入的后面就不再加稳压了,比如USB的5V供电。二是现在好多单片机都是宽范围的,比如说2.4~5.5V都可以工作,假如是两支1.5V电池供电,不会超过范围,不加稳压IC对单片机供电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D:
0.1uF,也就是104,这个是不能少的,这是美国军方发现的,所以,估计销量最大的电容应该就是0.1uF(104)了
至于前面那个大的,没有特严格的要求,只要是10uF以上就差不多了,也就是0.1uF的100倍以上就行了,这也是美国军方发现,你信吗
两个都是滤波电容,0.1uF固定不变,大电容要根据负载来计算的,它有一个麻烦的计算公式,最好不要知道。反正如果不行就加大电容的容量就可以了
就单片机而言,100uF足够了

网友E:
VCC和P1段子的VCC是同一个引脚功能,只是中间做了开关通断切换。C1和C2分别是做低频和高频的滤波使用,当然,C1还有稳压作用,所以我猜测你关掉开关灯会慢慢变暗,但是可能速度快点的话看不出来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