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这个TM1621B的单片机驱动程序哪里不对

楼主(2020-03-09):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IAS 0x52 //0x29
#define SYSEN 0x02 //0x01
#define SYSDIS 0x00
#define LCD_ON 0x06 //0x03
#define LCD_OFF 0x04 //0x02

sbit DATA = P3^3;
sbit WR = P3^4;
sbit CS = P2^3;

uchar time,c;

void send_Hbit_data(uchar dat,uchar cnt)
{
        uchar i;
        for (i = 0;i<cnt;i++)
        {
                if(dat & 0x80) {DATA = 1;}
                else {DATA = 0;}
                _nop_();
                WR = 0;
                _nop_();
                WR = 1;
                dat<<=1;
        }
        WR = 0;
        DATA = 0;
}

void send_Lbit_data(uchar dat,uchar cnt)
{
        uchar i;
        for(i = 0;i<cnt;i++)
        {
                if(dat & 0x01) {DATA = 1;}
          else {DATA = 0;}
    _nop_();
    WR = 0;
    _nop_();
    WR = 1;
                dat>>=1;
        }
        WR = 0;
        DATA = 0;
}

void command(uchar cmd)
{
        CS = 0;
        send_Hbit_data(0x80,4);
        send_Hbit_data(cmd,8);
        CS = 1;
}

void 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
{
        CS = 0;
        send_Hbit_data(0xa0,3);
        send_Hbit_data(add<<2,6);
        send_Lbit_data(dat,4);
        CS = 1;
}

void initT0()//20ms
{
  TMOD = 0x00;
  TH0 = 0xb1;
  TL0 = 0xdf;
  EA = 1;
  ET0 = 1;
  TR0 = 1;
        PT0 = 1;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ime++;
        if(time == 50) {time = 0;c++;}
}

void delay(uchar a)
{
        uchar b;
        b = 200;
        while(a--)
        {
                while(b--);
        }
}

void main()
{
        initT0();
        delay(1);
        while(1)
        {
                if(c == 5)
                {
                        command(BIAS); //A
            command(SYSEN); //B
            command(LCD_ON); //C
display(0x09,0x0f);
                        while(1);
                }
        }
}

ABC三条命令发送完后,整个液晶屏所有的灯都亮了,后面那个display函数功能无法体现,求教

网友A:
程序死在最后那个 while(1);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