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电路中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图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20-03-09):
反接的二极管有稳压管

网友B:
恐怕是个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C:
你确定这是一个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D:
交流信号?

网友E:
接IN711(7.5v)或IN712(8.2V)稳压管应该可以满足叙述的要求。

网友F:
二极管会是低于12V的稳压管。初步估计6~9.9V范围

网友G:
应该是一种电压钳位用的二极管,保护三极管发射结的

网友H:
仿真验证:

网友I:
应该是稳压作业,为基级提供高电压

网友J:
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K:
7.5   8.2   9.1V的稳压管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L:
稳压2极管,当电压高于稳压值时导通,应该是用于电压检测,

网友M:
应该是6.7V的稳压管 谢谢!

网友N:
稳压二极管

网友O:
应该是稳压管。当检测电压达到稳压值时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P:
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钳位用的,也就是说,当输入的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反向击穿值时,它就导通,光耦开始有输出,不过普通二极管是不能这么用的,肯定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Q:
输入低电平时有效

网友R:
那是稳压管,不是二极管,检测点有12v时击穿给三极管提供基极电流,通过光耦给单片机提供一个低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