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过ADC0808转换后的,lcd1602没有变化一直显示0,求大神解答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START=P2^3;
sbit ALE=P2^3;
sbit CLK=P2^4;
sbit OE=P2^5;
sbit EOC=P2^6;
uchar code table[]="Digital Ohmmeter";
uchar code bby[]="(R)=";
//uchar code abc[]={0,1,2,3,4,5,6,7,8,9};
uchar num=0;
uint  temp,getdata;
uchar qian, bai, shi, g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z=x;x>0;x--)
          for(y=110;y>0;y--);
          }
bit lcd_busy_check()                                                        //1602状态检测是否忙碌
        {
          bit  result;
          rs=0;
          rw=1;
          en=1;
          delay(10);
          result=(bit)(P0&0x80);
          en=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comd(uchar command)                                            //写LCD命令
        {
          while(lcd_busy_check());
          rw=0;
          rs=0;
          en=0;
          P0=command;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向1602发送数据
        {
          while(lcd_busy_check());
          rs=1;
          rw=0;
          en=0;
          P0=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d(0x38);          //显示模式设置为16X2显示
          write_comd(0x0c);   //开显示屏,关光标
          write_comd(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write_comd(0x01);  //清屏
          write_comd(0x80);
        }
lcd_display()
        {
        uint a,b;
          for(a=0;a<16;a++)
                          {
                          write_data(table[a]);
                          }
                  //delay(200);
                  write_comd(0x80+0x40+2);
                  for(b=0;b<4;b++)
                          {
                          write_data(bby[b]);
                          }
                  //delay(200);
                  write_comd(0x80+0x40+13);

                          write_data(0xF4);//显示欧姆符号

                 // delay(200);

        }
  adc0808_tra()      // AD转换
                {
                   uint getdata;

                  START=0;
                  START=1;
                  delay(1);
                  START=0;
                  delay(5);
                  EOC=1;
                  while(EOC==0);
                  OE=1;

                  getdata=P1;
                  OE=0;
                  return getdata;

                  }

void data_display()
                {
                           temp=getdata*1.0/255*500;
                    qian=temp/1000;
           bai=temp%1000/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write_comd(0x80+0x40+7);
                write_data(qian+0x30);        //千位
                delay(5);
                write_comd(0x80+0x40+8);
                write_data(bai+0x30);//百位
                delay(5);
                write_comd(0x80+0x40+9);
                write_data(shi+0x30);        //十位
                delay(5);
                write_comd(0x80+0x40+10);
                write_data('.');
                delay(5);
                //write_comd(0x80+0x40+11);
          write_data(ge+0x30);         //小数一位
                }
void T0init()
   {
   TMOD=0x0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EA=1;
   ET0=1;
   TR0=1;
   //delay(20);
   }
void main()
         {

          T0init();
          lcd_init();
            lcd_display();
           while(1)
           {
                      adc0808_tra();
              data_display();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CLK=~CLK;
        }

网友A(2020-03-10):
假如把仿真的图文件和程序打包放上来可能会有人帮你跑一下查找原因(前提是不要下载就扣黑币啊),这样找出问题的所在更准确更少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