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74hc595驱动数码管程序

楼主(2020-03-09):
74hc595驱动八位数码管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MG.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t main(void)
{
        u32 counter_number=99999999;
        u16 i=0;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336,8,2,7);                                                                                                    //设置时钟,168Mhz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SMG_Init();                                                                                                    //初始化数码管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USART
        TIM3_Init(10000-1,8400-1);                                                                                                    //定时器3初始化,定时器时钟为84M,分频系数为8400-1,
        LED_Init();                                                                                                    //所以定时器3的频率为84M/8400=10K,自动重装载为10000-1,那么定时器周期就是1s
        BEEP_Init();

        while(1)
        {
                DIV_number(counter_number);
                SMG_Disp(Disp_Code);
                i++;
                if(i==10)
                {
                        counter_number--;
                        i=0;
                        if(counter_number==-1)
                        {
                                counter_number=999999999;
                        }
                 }
                //SMG_Disp(Disp_Code);
         }

}

网友A(2020-08-08):
你好,有静态显示吗

网友B(2020-10-22):
电路能分享下么,谢谢!

网友C(2021-01-07):
可以看看,就是没有原理图,一切只能靠猜。是HAL库开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