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如何检测液滴?

楼主(2020-03-09):
在做一个检测输液速度的装置,想利用光电传感器检测液滴。用了一个槽型光电传感夹住那个液壶,但是液滴下落速度太快了,我在程序里写了中断让检测到电平变化让led亮并且计数。可以观察到led确实会随着液滴下落闪一下,但是程序里却不能计数。

求解决一下

网友A:
要是你能够观察液滴下落的时候灯闪,说明效果是有的。用示波器捕捉下下落过程输出口的电平变化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检测电平和做软件响应的滤波等处理。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你的计数程序有BUG。

网友B:
看下光电开关的说明书, 设置下信号输出的模式, 设置成动作后延时一段时间的模式, 我以前用用光纤检测运动的物体的时候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C:
应该是程序bug,建议试试电磁流量计(具体原理百度)

网友D:
只能检测点滴滴下的速度就行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通过示波器观察到了电平变化,之前一直用的keil的仿真被误导了

网友E:
请问采用了什么光电传感器?我们现在也要实现一个类似的功能,检测是否有液体滴下就行

网友F(2023-02-06):
引用 网友E:
请问采用了什么光电传感器?我们现在也要实现一个类似的功能,检测是否有液体滴下就行

你好,我最近在做项目,涉及到光电传感器检测透明液体滴落模块,然后看到你在帖子下的问答,我想请教你一下你用的什么传感器啊,我们刚开始用的霍尔传感器但是怕准确度不够,麻烦你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