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一个外部中断的按键实现进入掉电模式和唤醒两种模式?

楼主(2020-03-09):
不管怎么处理  就按键按一下就退出掉电模式  之后再按也进不去了 希望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 用这个外部中断的按键实现按一下进入掉电模式  再按一次退出掉电模式 不断循环 非常感谢

网友A:
1:主函数第一条语句应该是先关闭EA全局中断,设定要中断模式之后,先清除外部中断标志位,虽然它复位值是0,响应中断之后也会自动清除,这是保险起见。
2: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进入掉电模式,当你第一次唤醒进入中断之后,当前还是在中断函数内部的,中断并没有返回。外部中断0有着最高级别的中断等级,进入外部中断0之后便不再响应其它的中断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进入掉电模式,它其实是还在中断程序中的,所以,它不会响应其它的中断的

网友B:
屏蔽while大循环里的程序,只在中断里面处理掉电和唤醒试试

网友C:
赞同2楼说法,已经进入掉电模式,唤醒一直循环无反应,证明一直在中断中,死循环中

网友D:
上次我写的,给你参考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81225-1.html

网友E(2023-04-18):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写的,给你参考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81225-1.html

这是我寻了几个月的好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F:
是不是进入死循环了,参考二楼的说法,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简单啊,常用,长按3秒开机,长按3秒关机,短按、双击另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