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单片机ds1302时钟程序的读,视频中说读函数放在移位的后面,这个怎么看啊

楼主(2020-03-09):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
_nop_();
RST = 1;
_nop_();
for(n=0; n<8; n++)
{
  DSIO = addr & 0x01;
  addr >>= 1;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_nop_();
for(n=0; n<8; n++)
{
  dat1 = DSIO;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
_nop_();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网友A:
因为DS1302数据的读取是从低位到高位,for语句执行到最后一步时,需要先位移,然后将最后读取到的数据要放在最高位,for语句结束

网友B:
这个是读函数
for(n=0; n<8; n++)
{
  dat1 = DSIO;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
  _nop_();
}
前面一个是移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读函数
for(n=0; n>1) | (dat1

读函数时赋值放在移位的后面,dat1 = DSIO;dat = (dat>>1) | (dat1<<7);这个不是赋值放在移位的后面啊

网友A:
这个语句分开写是这样的:
dat>>1;
dat1=DSIO;
dat|=(dat1<<7);
很多一般是这样写的:
dat>>1;
if(DSIO)
  dat|=0x80;
这样设置一个变量就可以了。
所谓的移位应该是指存储读取数据的变量(这里是dat),因为最后一次赋值要放在最高位,所以从程序运行的顺序来说是先位移再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