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DATA大于128B导致报错

楼主(2020-03-09):
用keil编译报错ERROR L105和L107,经查是因为DATA>128B,应该是全局变量定义过多。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16,创建工程时选的是AT89C52,请问在不使用外部RAM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使编译通过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只能优化程序,减少全局变量。

网友B:
编译时改用compa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优化程序,减少全局变量。

请问keil所有51系列单片机的DATA都不能大于128byte吗,全局变量基本都要在不同函数里面调用,很难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时改用compact

Memory Model那里改选compact,然后又报错ERROR L118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keil所有51系列单片机的DATA都不能大于128byte吗,全局变量基本都要在不同函数里面调用,很难改呀[em ...

memory model 选 compact,可以扩大到256byte。

网友B:
引用 楼主:
Memory Model那里改选compact,然后又报错ERROR L118了

报错118不影响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