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寸7针OLED显示屏 SPI模式单片机例程问题

楼主(2020-03-09):
我用stc isp烧录软件把C51 SPI模式OLED屏的例程烧了进去stc89c52rc单片机最小系统里面之后,软件显示烧录成功了的。可是拔了下载器,接通电源之后屏幕并没有反应。至于OLED接口,我也按照例程程序里面的接了,可是还是没有反应,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个怎么回事?还有一个神奇的问题是如果我烧录软件用普中科技的,他识别不到我的COM口,也就没有办法烧录了,很奇怪,明明stc isp这个软件可以识别,电脑也可以识别。例程已经附件呈上,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会不会是你单片机的问题啊,我试了程序,没问题的啊

网友B(2020-08-09):
我用keil4编译,工程创建的时候总是报错。

网友C(2021-04-07):
7脚的可以使用,刚好有一块,试了一下,OLED 引脚为GND VCC CKL MOSI RES SDC 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