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12864液晶屏串行编程的感想(从ST7565R到仿真SED1565)

楼主:
因为这段特殊时期的原因,没办法回学校拿硬件,自然也就没办法调试,虽然硬件电路都搭好了,但没法调试也就意味着不知道程序编写是否有问题,所以就想着在protues上把硬件电路搭起来调试程序,因为单片机用的是stc的所以protues中直接用AT的就行了,但是到了12864液晶屏这部分就犯难了,protues库中的液晶屏有好多种,而自己不确定用哪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问百度,但是百度上大多都是并行接口的方式搭建的电路,而我的实际电路用的是串行的(大家都懂得,实际电路中I/O口除非必要能省就省)。
无奈之下,只能自己研究,然后用了一两个小时把问题的关键破解了,成功的实现串行通信控制12864液晶屏。不知道是这个太简单了还是并行通信在这一问题上太过主流了,网上很少有这部分教程,所以今天就做个记录。
实际电路中用的是一款国产的液晶屏,protues中用的是HDG1286F这个系列的液晶屏。经过一番思考,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驱动IC,LCD显示的方式都是点阵这个没什么好区别的,唯一有区别的是驱动IC,于是便找到了HDG12864F所使用的驱动IC-SED1565的数据手册。

取下面两款液晶屏来说,parallel data input是并行数据输入,selectable lnterface是可选接口的意思,也就是说选择parallel data input也就是第三款只能是并行接口,选择selectable lnterface第四款才能有串并行选择。这两款的区别在硬件上就是第四款多了个P/S引脚。如下图是数据手册中对于P/S引脚的描述。

这里也给出两款液晶屏在引脚上的对应关系(串行模式下),如下图所示,左边是仿真中的引脚资料,右边是实际硬件的液晶引脚资料。

protues中实际接线图如下所示,悬空部分为不需要接的。

下边附上液晶屏的初始化函数以及数字显示函数
#include <12864.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小四号  ,纵向倒序
sbit rs=P1^2;                //RS
sbit reset=P2^0;         //RST
sbit cs1=P2^1;                //CS
sbit sid=P2^2;                //D7
sbit sclk=P2^3;         //D6
unsigned char code LCD_charNumber[11][7]=
{
                {0x00,0x3E,0x51,0x49,0x45,0x3E,0x00},//0
                {0x00,0x00,0x42,0x7F,0x40,0x00,0x00},//1
                {0x00,0x42,0x61,0x51,0x49,0x46,0x00},//2
                {0x00,0x21,0x41,0x45,0x4B,0x31,0x00},//3
                {0x00,0x18,0x14,0x12,0x7F,0x10,0x00},//4
                {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5
                {0x00,0x3C,0x4A,0x49,0x49,0x30,0x00},//6
                {0x00,0x01,0x01,0x79,0x05,0x03,0x00},//7
                {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8
                {0x00,0x06,0x49,0x49,0x29,0x1E,0x00},//9
                {0x00,0x66,0x16,0x08,0x34,0x33,0x00}, /*%  有待修改65*/
                };
unsigned char code beijinghanzi[14][16]={                //背景汉字,微软雅黑,小四号
        {0x40,0x42,0xC6,0x0C,0x08,0x00,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7C,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30,0x08},        //“记”字代码
        {0x00,0x40,0x42,0x52,0x52,0x52,0x52,0x52,0xD2,0x52,0x52,0x52,0x7E,0x40,0x40,0x40},
        {0x00,0x10,0x11,0x11,0x0A,0x48,0x44,0x44,0x3F,0x06,0x0C,0x0A,0x12,0x11,0x20,0x00},        //“录”字代码
...
        };
unsigned char code defen[6][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空白
        {0x00,0x10,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00,0x10,0x18,0x14,0x12,0x11,0x10,0x00},//"2"
        {0x00,0x80,0x40,0x20,0x10,0xF8,0x00,0x00,0x03,0x02,0x02,0x02,0x02,0x1F,0x02,0x00},//"4"
        {0x00,0xE0,0x90,0x88,0x88,0x88,0x00,0x00,0x00,0x0F,0x10,0x10,0x10,0x10,0x0F,0x00},//"6"
...
        };
unsigned char code maohao[]={0x00,0x00,0x30,0x30,0x00,0x00};//冒号

//*****************MS**************//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990;k++);
}
//*****************US****************//
void delay1(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0;k++);
}
//***************写命令************//
void transfer_command(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delay1(5);
                sclk=1;
                delay1(5);
                data1=data1<<=1;
        }
}
//****************写数据*************//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data1<<=1;
         }
}
//*****************清屏****************//
void clear_screen(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9;i++)
        {        cs1=0;
                transfer_command(0xb0+i);
                transfer_command(0x10);
                transfer_command(0x00);
                for(j=0;j<132;j++)    transfer_data(0x00);
        }
}
//***************LCD 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void)
{        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20);
        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20);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c);  /*升压步聚 1*/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e);  /*升压步聚 2*/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f);  /*升压步聚 3*/
        delay(5);
        transfer_comman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 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1f);  /*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 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0xa2);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0xc0);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0是上下,8是下上*/
        transfer_command(0xa1);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0是左右,1是右左*/
        transfer_command(0xa6);  /*正反显示,7是高亮显示,6是暗显示*/
        transfer_command(0x6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

//==================显示分数===============//
void lcd12864_disp(uchar num,uchar num2)
{        char i,n;
        if(num2==0) n = 3;
        else n=0;
        num = num/2;
        transfer_command(0x13);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0x00);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transfer_command(0xb2+n);                                  //设置页地址
        for(i=0;i<8;i++) transfer_data(defen[num][i]);
        transfer_command(0x13);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0x00);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transfer_command(0xb3+n);                                  //设置页地址
        for(i=8;i<16;i++) transfer_data(defen[num][i]);

}
//*********************显示数组***************//
void lcd12864_disp1(int num,unsigned int LINE_start,unsigned char ROW_start)
                                        //要显示的数字------- 第几行(0-7)开始----第几个列字符位置开始(0-17)
{        unsigned int byte;
        unsigned char column_add_L,column_add_H;
        LINE_start = 0xb0 + LINE_start;
        ROW_start =  ROW_start * 7;                                //+1
        column_add_L =ROW_start&0x0f;
        column_add_H =((ROW_start>>4)&0x0f)+0x10;
        cs1 = 0;
        transfer_command(LINE_start);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column_add_H);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column_add_L);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for(byte=0;byte<7;byte++)        transfer_data(LCD_charNumber[num] [byte] );
}
void back(void)
{        uchar i,j;
        //显示“记录区”三字
        for(j=0;j<6;j++){
                transfer_command(0x14);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0x00);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transfer_command(0xb2+j);                                  //设置页地址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j][i]);}
        //显示“得分:”字样
        transfer_command(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0x08);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transfer_command(0xb2);                                  //设置页地址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6][i]);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8][i]);
        for(i=0;i<6;i++) transfer_data(maohao[i]);
        transfer_command(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0x08);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transfer_command(0xb3);                                  //设置页地址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7][i]);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9][i]);
        for(i=0;i<6;i++) transfer_data(maohao[i]);
        //显示“最高:”字样
        transfer_command(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0x08);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transfer_command(0xb5);                                  //设置页地址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10][i]);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12][i]);
        for(i=0;i<6;i++) transfer_data(maohao[i]);
        transfer_command(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0x08);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transfer_command(0xb6);                                  //设置页地址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11][i]);
        for(i=0;i<16;i++) transfer_data(beijinghanzi[13][i]);
        for(i=0;i<6;i++) transfer_data(maohao[i]);
        //显示各通道分值
        lcd12864_disp1(8,0,2);
        lcd12864_disp1(6,0,4);
        lcd12864_disp1(4,0,6);
        lcd12864_disp1(2,0,8);
        lcd12864_disp1(2,0,10);
        lcd12864_disp1(4,0,12);
        lcd12864_disp1(6,0,14);
        lcd12864_disp1(8,0,16);
}

网友A(2020-06-28):
为什么我的显示内容会向左旋转90度

网友B(2021-02-24):
你的头文件12864.h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