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智能小车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3-09):
寒假做的一个智能小车,有自动模式(超声波避障)(红外避障)手动模式(红外遥控)(无线NRF24l01遥控)(WIFI ESP8266遥控)(蓝牙遥控)小车可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1-7挡(可调),OLED用来显示主界面和超声波检测的距离,JQ8900播报小车运行的状态。
小车视频地址: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4674438/
小车和程序
部分代码:
#include<All.h>

/*********************************
* @函数名:main
* @描述:main 函数,程序入口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Voice_Flag=0;
    Timer0_INT0_Init();//红外解码
    Timer3_Init();//直流电机调速
        Time1_INT1_Init();//超声波初始化
        OLED_Init();//OLED显示初始化
        Uart4_Init();//串口4初始化 定时器4 蓝牙
        Uart3_Init();//串口3初始化 定时器2 WIFI
        ESP8266_Init();//ESP8266初始化
        NRF24L01_Init();//NRF24L01无线模块初始化
        SetRX_Mode();//设置为接收模式
        Oled_Display_Chinese();//OLED显示固定汉字
   while(1)
   {
           if(Voice_Flag==0)
           {
              JQ8900_Select_TwoCmd_Song(0x02,0x04);//发动机已启动,准备发车
                  Voice_Flag=1;
           }
            Oled_Display_Variable();//OLED屏幕显示变量数据//执行时间大概200ms
            Auto_Hand_Mode();//自动手动切换模式
   }
}

#include<All.h>

uchar Auto_Hand_Mode_Flag=1;//自动手动模式切换标志(默认手动)
uchar Hand_Mode_Flag=0;//手动模式切换标志(默认红外)
uchar Auto_Mode_Flag = 1;//自动模式切换标志
/*********************************
* @函数名:Mode_Key_Scan
* @描  述:按一下是手动控制,再按一下是自动控制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void Mode_Key_Scan()//模式按键扫描
{
    uchar i;
        if(Key1==0)//Key1自动手动模式切换
        {
            i=20;
                while(i--); //延迟消抖
                if(Key1==0)
                {
                   if(Auto_Hand_Mode_Flag)   //一共两种模式
                      Auto_Hand_Mode_Flag=0;  //不是0就是1
               else
                       Auto_Hand_Mode_Flag=1;//没按一下就换一种模式
                }
                while(!Key1);
        }
}
/*********************************
* @函数名:Control_Method_Key_Scan
* @描  述:手动模式控制方式按键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void Control_Method_Key_Scan()//控制方式
{
        uchar i;
   if(Key2==0)//控制方式切换
        {
            i=20;
                while(i--);  //延迟消抖
                if(Key2==0)
                {
                        if(Hand_Mode_Flag==3) //一共三种控制方式0123
                         Hand_Mode_Flag=0; //循环
                        else
                                Hand_Mode_Flag++; //每次换一种
                }
                while(!Key2);
        }
}
/*********************************
* @函数名:Auto_Mode
* @描  述:自动模式 (超声波避障)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void Auto_Mode()
{
//        static uchar
        switch(Auto_Mode_Flag)
        {
                case 0:
                              Judge_distance(); //超声波避障
                              break;
                case 1:
                              Ray_Avoid(); //红外避障
                              break;
        }

        //Ray_jiance();
}
/*********************************
* @函数名:Hand_Mode
* @描  述:手动模式工具切换函数,Hand_Mode_Flag选用不同的工具控制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void Hand_Mode()
{
        static uchar Voice_Flag[4]={0};//语音标志
        static uchar One_Flag=0;//消除第一次语音播报标志
        Control_Method_Key_Scan();//控制方式按键扫描
        switch(Hand_Mode_Flag)
        {
                case 0:
                                 Ray_Hand_Key();    //红外手动按键
                                 Ray_Decode_Ser(); //红外解码函数

                          if(One_Flag)  //程序执行第一次的时候不执行
                                   {
                                          if(Voice_Flag[0]==0)
                                          {
                                                  //ES=0;//关闭蓝牙串口中断
                                                 JQ8900_Select_TwoCmd_Song(0x01,0x04);//红外遥控
                                                // EX0=1;//打开外部中断0
                                                 Voice_Flag[0]=1;
                                                 Voice_Flag[1]=0;
                                                 Voice_Flag[2]=0;
                                                  Voice_Flag[3]=0;
                                          }
                                }
                                  break;
                case 1:
                              Blue_Hand_Key();      //蓝牙手动模式
                                  if(Voice_Flag[1]==0)
                                  {
                                          One_Flag=1;  //再执行红外的时候播报
                                        JQ8900_Select_TwoCmd_Song(0x01,0x05);//蓝牙遥控
                                         Voice_Flag[0]=0;
                     Voice_Flag[1]=1;
                     Voice_Flag[2]=0;
                     Voice_Flag[3]=0;
                                  }
                                  break;
                case 2:
                              NRF24L01_Hand_Key(); //无线手动按键
                                    NRF24L01_Receive();//接收数据的函数
                                  if(Voice_Flag[2]==0)
                                  {
                                          One_Flag=1; //再执行红外的时候播报
                                        //  ES=0;//关闭蓝牙串口中断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JQ8900_Select_TwoCmd_Song(0x01,0x06);//无线遥控
                                         Voice_Flag[0]=0;
                     Voice_Flag[1]=0;
                     Voice_Flag[2]=1;
                                           Voice_Flag[3]=0;
                                  }
                              break;
                case 3:
                       if(Voice_Flag[3]==0)
                                  {
                                          One_Flag=1;  //再执行红外的时候播报
                                         //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JQ8900_Select_TwoCmd_Song(0x01,0x07);//WIFI遥控
                                        //  ES=1;//打开蓝牙串口中断
                                         Voice_Flag[0]=0;
                     Voice_Flag[1]=0;
                     Voice_Flag[2]=0;
                                          Voice_Flag[3]=1;
                                  }
                         ESP8266_Hand_Key();//WIFI手动按键
                        break;
        }
}
/*********************************
* @函数名:Auto_Hand_Mode
* @描  述:自动手动模式切换函数Auto_Hand_Mode_Flag为0自动,为1手动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void Auto_Hand_Mode()//自动手动模式切换
{
        static uchar Voice_Flag[2]={0};//语音标志
        static uchar One_Flag=0;//消除第一次不语音播报标志
        Mode_Key_Scan();//按键扫描切换自动手动
    switch(Auto_Hand_Mode_Flag)
     {
              case 0:
                      if(Voice_Flag[0]==0) //语音只执行一次
                                  {
                                           EX1 = 1; //打开超声波
                                         One_Flag=1;//第二次,可以播报
                                        JQ8900_Select_TwoCmd_Song(0x01,0x02);//自动模式
                        Voice_Flag[0]=1;
                        Voice_Flag[1]=0;
                                  }
                                  Auto_Mode();//自动
                        break;
              case 1:
                  /*一上电程序进入这里,由于要播放发送机已启动,所以不播放下面的*/
                                  if(One_Flag)//如果等于1播报,否则不播报
                                  {
                                          if(Voice_Flag[1]==0)
                                          {
                                                  EX1 = 0; //关闭超声波
                                                 Car_Stop();// //由自动模式切换到手动模式,小车需停止
//                                                TR1=0;//关闭定时器1
                                                JQ8900_Select_TwoCmd_Song(0x01,0x03);//手动模式
                                                Voice_Flag[0]=0;
                                                Voice_Flag[1]=1;
                                          }
                              }
                                   Hand_Mode();//手动
                      break;
       }
}

楼主:
感谢管理员的整理

网友A(2020-08-06):
程序写的很规范啊

网友B(2020-12-01):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C: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是否能够提供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