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STM32串口通信里判断串口收到的是不是OK,有什么方法能实现吗

楼主(2020-03-09):
请问一下各位  怎么样在STM32串口通信里判断串口收到的是不是OK,有什么方法能实现吗

在网上只找到这个,试了好像没有用
while(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SET)
{
RxBuffer1[RecLen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RecLen1==100);
}

for(i=0;i<100;i++)
{
if((RxBuffer1[ i]=='O')&&(RxBuffer1[i+1]=='K'))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1_PIN);
Delay(0x3FFFFF);}}}

网友A:
你这程序是接收100个字符,当接收到100个字符时才进行比较,判断100个字符中是否存在'OK'
for(i=0;i<100;i++)
{
if((RxBuffer1[ i]=='O')&&(RxBuffer1[i+1]=='K'))
这一句的意思是必须RxBuffer1数组中有一个'OK'才满足条件

网友B:
收到数据后,可以通过strstr(const char *s1,const char *s2)函数找到“OK”字符串的位置,返回0,则说明接收到的数据中没有“OK”字符串

网友C:
你这里是需要收到100个字节才会跳出去的,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处理缓存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是接收100个字符,当接收到100个字符时才进行比较,判断100个字符中是否存在'OK'
for(i=0;i

那是不是如果我只要判断是否存在OK 只要把for的改成
for(i=0;i<2;i++)
这样然后等到接收到2个字符的时候进行判断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数据后,可以通过strstr(const char *s1,const char *s2)函数找到“OK”字符串的位置,返回0,则说明接 ...

好  谢谢你 我去试试看

网友D:
你好,判断是否是OK,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判断是否是OK,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还没有  换了一个方向..

网友E(2021-04-12):
请问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

网友F:
字符串比较一下

网友E:
好吧我解决了,我用strstr函数比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