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红色部分电路砍掉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按照书上的原理图 搭建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我把红色部分给砍掉就能正常运行,挂着反而不动

小白,求解

网友A(2020-03-09):
12mhz 这个电容有点大 5-15pf试试

网友B:
说明PCB的分布电容足够12M晶振了使用,把电容换小或者晶振尽量靠近Xtal脚。

网友C:
匹配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D:
你测量一下这两个电容的容量,估计是两个104的电容
从5pF到30pF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E:
和你板子布局有关系吧。

网友F:
可能电容漏电 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