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51单片机电机的PID控制,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啊?没有思路哎

楼主(2020-03-09):
目前直流电机的PWM调速可以做到,但是电机(比如直流电机)的PID控制不知道怎么弄,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啊?没有思路哎,感激不尽

网友A:
先摘一篇网上的,电机PID调节:伺服驱动器对电机的控制分为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电流环的响应最快,位置环的响应最慢。调节参数时遵守响应原则,否则会造成机械振动。
调节步骤:调节电流环参数 -> 速度环参数 -> 位置环参数
电流环参数:电流环增益的调整可以改善系统的响应速度。电流环比例增益越大,响应性越好,反之越差,设置值过大会产生震荡。
积分时间常数越小,响应越好,设置值过小会产生震荡。积分时间常数越大,会降低响应性,会使电流输出更平滑。
速度环参数:速度环用于调整速度的响应性,跟随性以及稳定性。速度环比例增益越大,跟随性越好,反之越差,过大会产生振动。积分时间常数越小,速度响应性越好,跟随性也会越好,设置值过小会产生振动。
位置环参数:位置环用于调整位置的响应性。位置环比例增益越大,对指令的跟随性越好,位置误差量越小,定位整定时间越短。过大会引起定位过冲。速度前馈增益是调整对位置指令的响应,增大速度前馈增益可减小位置跟踪误差量,过大会引起加速完成过冲。
再说一下自己感受:先根据自己实际建立PID模型,再用PWM方式执行。通俗点说就是,偏差大时PWM调高速反之亦然,如何PWM是PID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