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寸OLED是iic简单还是spi?看看大家选择较多的是哪种?

楼主(2020-03-09):
0.96寸OLED显示屏显示有没有字库吗?显示文字方便不,有没有LCD12864带字库的好?

0.96寸OLED 显示文字好像要取模才能显示一个文字吗,那这样显示多个文字岂不是很费劲了。
单选投票, 共有 42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71.43% (30)
28.57% (12)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选择IIC吧  占用单片机IO口资源较少

网友B:
IIC吧,简单方便

网友C:
选iIC吧,这个平时用的多一点

网友D:
iic比较好一点,占端口少,也容易操作

网友E:
两个都有,看单片机资源及情况

网友F:
区别不大吧。程序都不复杂。

网友G:
如果对图像刷新速度有要求,推荐SPI。如果OLED不带字库,可以自己做一个字库,字库存放在外部flash就行。

网友H:
IIC占用的io口稍微少一点,所以喜欢一点,但是写io的函数还是一样的

网友I:
0.96寸OLED显示屏没有字库,我用i2C,i2c比较好,占用io少

网友J:
平时设计用I2C比较多

网友K:
带硬字库的屏现在很少了,一般应用的话,小字库也够用了。现在的小字库工具也蛮好用的,直接生成字库数据

网友L:
iic比较简单

网友M:
看整体情况吧,比如单片机刚好剩一组iic,或者spi,就直接选用哪一种,如果要模拟的话,都一样,iic比较简单一点,毕竟就两个引脚,还省资源,还容易配合,而且还要结合自身情况,万一你spi掌握的比较好,模拟spi也没毛病

网友N:
iic吧,IO口占用少,平时使用多

网友O:
iic吧,用的io口少,容易用,而且实例多

网友P:
我用的IIC,还行,列地址搞懂了你就会了,我觉得列地址是难点,其他的没什么

网友Q:
我建议用SPI,虽然IIC接口简单,但是会受单片机的工作频率的影响,我用的STC8和STC15系列的单片机驱动,不管是用软件模拟IIC,还是用单片机的硬件IIC,当把晶振频率升高时,OLED不会正常工作,会出现卡屏死机的情况,就算把延时调高一点,也不行。但是用SPI通讯时,不会受单片机晶振频率的影响。这是我用STC单片机调试时出现的情况。就算用了逻辑分析仪,调好延时程序,都不得行,。。。至今也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Q:
显示汉字,基本上都要建立字库头文件

网友R:
IIC,网上好多例子,操作简单。

网友S:
12864显示的字符和文字的大小和数量都是固定的 ,oled是要麻烦一点 ,但字的大小和数量和显示位置 都是自己控制的。不过12864肯定简单一点,oled功能多点。

网友T:
I2C和SPI都有自己的优势。 I2C基于地址进行通信,因此它在同一总线上支持多个设备,而无需使用任何其他芯片选择信号。I2C更简单,只需要两条线即可。 SPI需要四根线。 另外,I2C具有起始位和停止位,可以更好地控制传输。 I2C是半双工的。 因此,I2C非常适合于小数据速率和单面通信,OLED显示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一方面,SPI是全双工协议,并且速度更高。 SPI具有比具有集电极开路IO的I2C更好的线路驱动能力。

网友U:
iic吧,个人用的比较多,认为比较简单

网友V:
iic比较好一点,看单片机资源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