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简单程序 单片机三条线 控制八位数码管,带仿真!74HC595数码管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date P0
#define count 50000
#define TH_0 (65536-count)/256
#define TL_0 (65536-count)%256

sbit ds=P0^1;
sbit sh_cp=P0^0;
sbit st_cp=P0^2;

uchar diss[8];
uchar code distab[17]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int sec=0,min=0,hour=0;

void delay(uint iii)
{
        while(iii--);
}
void hc595(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h_cp=0;
                _nop_();
                _nop_();

                ds=dat>>7;
                dat=dat<<1;

                sh_cp=1;
                _nop_();
                _nop_();
        }
}

void ds_dat_txd()//锁存发送
{
        st_cp=0;
        _nop_();
        _nop_();
        st_cp=1;
        _nop_();
        _nop_();
}

void display()
{
        uchar i=0,dat=0;
        for(dat=0xfe;dat!=0xff;dat=dat<<1|0x01)
        {
                hc595(dat);//先发送位码
                hc595(distab[diss[i++]]);//段码,
                ds_dat_txd();  //发送
                if(i==8)i=0;
                delay(100);
                hc595(0x00);  //消隐
                ds_dat_txd();
        }
}
void disss()
{
        diss[0]=hour/10;
        diss[1]=hour%10;
        diss[2]=16;
        diss[3]=min/10;
        diss[4]=min%10;
        diss[5]=16;
        diss[6]=sec/10;
        diss[7]=sec%10;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EA=1;ET0=1;TR0=1;
        TH0=TH_0;TL0=TL_0;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display();
                disss();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j;
        TH0=TH_0;TL0=TL_0;
        if(++j==20)
        {
                j=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网友A(2020-03-29):
新手正在学习,感谢楼主提供!谢谢!

网友B(2024-11-08):
如若需要显示带小数点该怎么弄

网友C(2025-05-30):
引用 网友B:
如若需要显示带小数点该怎么弄

想要显示小数点,对于共阴数码管,需要向其dp端输送高电平,即置1。一般可有两种方法:
1.在程序读出代码表数据后,将数据跟0x80或运算,即可使dp端置1,点亮小数点。
2.在代码表中增加0-9带小数点的代码,排序为10-19,取数位后将数字+10即可显示小数点。
推荐第1种方法。

网友D: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E:
这也是单片机的数码管位选和段选操作噢。我想必你中间肯定是有一个杠的符号对吧,然后分别对数码管的第一位第二位进行分和秒的操作,最后两位进行小时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