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说参数未定义,实际我定义了,咋回事?

楼主:
宏定义,我仔细检查了,没发现问题。但一直报接口未定义。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2020-03-09):
本人刚接触STM8,真是菜鸟级别。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B:
象GPIOC GPIOE这样的端口并不象51单片机的头文件上有类似的P0 P1等,所以你的定义
#define SCLK_PROT GPIOC就是无效的,因为编译系统并不知道GPIOC是什么

网友C:
要声明和调用在同一个c文件里面,或者声明在头文件里面,c文件引用该头文件才行

网友D:
第一个报错的是SCLK_PORT,你定义的是SCLK_PROT
第二个报错的是STCP_PROT,你定义的是SCLK_PORT
第三个报错的是SER_PROT,你定义的是SER_PORT
第四个错误和第一个一样。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PORTPROT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报错的是SCLK_PORT,你定义的是SCLK_PROT
第二个报错的是STCP_PROT,你定义的是SCLK_PORT
第三个报 ...

谢谢。还是您仔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