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测量压力啊?

楼主(2020-03-09):
Proteus里面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测量压力啊?
见到好多都是用MPX4115,但MPX4115是测量气压的吧?
我想通过物体的重力来控制步进电机,所以想找一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126224-1.html,用4个电位器模拟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B(2022-06-17):
proteus8.9里有称重传感器(LOADCELL),在Transducers库中,重要的是要接线要对!!!)

网友C:
传感器是模拟量 要转换成数字量,还是得用AD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