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公司步进电机L6208驱动芯片怎么接线

楼主(2020-03-09):
ST公司步进电机L6208驱动芯片怎么接线,步进时钟输入是直接输入一个脉冲信号吗,我用Multisim仿真根本没有输出

网友A:
L6208驱动芯片?它不是有PDF数据手册吗?看就可以了
这玩意又是时钟又是使能端口的,Multisim不好仿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