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热电偶提供一个1.5V的参考电压就可以让整个测量温度范围可以扩大?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3-10):
给热电偶提供一个1.5V的参考电压就可以让整个测量温度范围可以扩大?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假设测温转换的电压范围是2-4V,加了1.5V参考电压,可以测的电压范围变为2-4V和0.5-2.5V,对应的测温范围也变大了

网友B:
该设计似乎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元件,例如 偏置电阻。 通常,热电偶需要偏置电压和相应的偏置电阻来设置适当的偏置电流。 普通热电偶上的电压范围很小,例如从0.5毫伏到55毫伏。 需要选择偏置电阻,以使热电偶的正确直流工作电压接近参考电压的中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测温转换的电压范围是2-4V,加了1.5V参考电压,可以测的电压范围变为2-4V和0.5-2.5V,对应的测温范围也 ...

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设计似乎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元件,例如 偏置电阻。 通常,热电偶需要偏置电压和相应的偏置电阻来设置适当的 ...

你说的偏置电阻啥意思  只听过偏置电压

网友C:
这贴的问题看到好几天了,搜了网上确是没有合理的解释。
热电堆是由两个或多个热电偶串接组成,各热电偶输出的热电势是互相叠加的。与单个热电偶相比,热电堆产生的热电电压要高得多。
最近用的一个热电堆进行红外温度测量,规格书上25°C时,输出电压范围为-1到5mV之间。见图
这也以我以前的考虑到的相近,试分析如下:
      AMP放大范围一般不会从负电压to正电压范围,考虑是正电压范围,如0.5~3V范围;
      当温度为0以下时,热电堆输出负压,AMP可能出错,需要强行把电位抬高,也就是对热电堆加一个恒压。相当0度的电压值也抬高,这在后期AD值的处理上很简单。
     也以可换种思路,由于不能测负电压,所以负温、低温范围不能测,现在加1.5V电压后,解决了测量负压的问题,测量范围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以我以前的考虑到的相近,试分析如下:
      AMP放大范围一般不会从负电压to正电压范围,考虑是正 ...

回答的通俗易懂  不是还是有明白的地方  。热电堆加了偏置电压,但是OP运放没有加啊。实际输出是运放输出啊  相当于把0点往上平移了1.5V?假如信号像正弦波的话,那么0以下的信号也是可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