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解惑,关于汇编语言

楼主(2020-03-10):
DISPBUFF EQU 55H
MOV DISPBUFF+1,#1
或者 这种写法
MOV R3+1,A

主要是想问,在汇编语言编程中,直接地址可以用+n 的写法吗。

网友A:
前面这种是可以的MOV DISPBUFF+1,#1
或者 这种写法
MOV R3+1,A,但这个写法是不行的,因为R3不是地址
这样也是可以的MOV R3,A+1

网友B:
没有用过不知道,就用那汇编指令集上的指令就可以了
MOV R3+1,A,像这种指令最好别用多,怕是自己以后都看不明白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

主要是我以前还真没有用过,见过用“直接地址+1”这种表达式。

所以也不知道出处。无法确定其语法是否正确。

网友C:
有的汇编器支持, 你用的什么汇编器?

楼主:
你好:
在电路仿真软件multisim13.0.0中直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