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磨床检测中用到的传感器有哪些?

楼主(2020-03-10):
还想知道具体的型号。

网友A:
磨床是指那种平面手工磨床吗,那我我也有一台,没啥传感器的,就一个光栅尺和数显表,没有其他东西的,如果你是数控磨床那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床是指那种平面手工磨床吗,那我我也有一台,没啥传感器的,就一个光栅尺和数显表,没有其他东西的,如果 ...

我是要用传感器来检测磨床加工的 不知道用哪些传感器哎

楼主:
可以检测主轴的温度和砂轮切削力或者砂轮速度什么的

网友A:
那个都是变频器都做好了的,直接设置变频器就可以,不然就得拆机床,在主轴装个光电编码器,然后单片机写个程序,测转速

网友A:
砂轮切削力的话需要在主轴断掉,装扭矩传感器,那个宝扭矩传感器就可以,主轴温度就不用管了,又不是一直开着的,你主轴油加着,又不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切削力的话需要在主轴断掉,装扭矩传感器,那个宝扭矩传感器就可以,主轴温度就不用管了,又不是一直开 ...

具体是怎么连接单片机的啊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A:
最最最方便的就是PLC了呀,PLC加昆仑通态之类的触摸屏,都可以直接改半自动了,什么数据都可以直接接进PLC然后在屏幕上显示,然后还可以在手柄转动改电机传动,用光栅尺来确定来回移动的距离和往下砂多少距离,这些东西你用单片机做可以做,但是无疑复杂程度和麻烦程度高很多,工期还长,还是推荐上工业自动化去看看

网友B:
哥们你是做什么的,为何执着于磨床呢?你做过五金没有?
一般磨床是没有什么主轴温度的,那不需要,砂轮切削力什么的就更没有了,如果你摇过磨床就知道,砂轮切削力是不存在的,有时候摇得快点,底下的模具直接就飞走了,有时候摇下摇得快了,砂轮直接就没了。如果你要这温度,砂轮切削力什么的,那是CNC级别的磨床或者是大水磨才用得到的,你想就一单片机来采样和控制(现实中的确也是一个单片机控制的),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毕设,搞个电路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主轴加一个热电偶或者NTC什么的,光耦测一下电机转速,光耦很多种的,不是那DIP4那种哦
进刀什么的位置之类,去马云家找一下光栅尺位移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不是磨床的专家,但我认为您至少需要与其他类型的车床或铣床相同的以下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编码器,限位开关,温度传感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是做什么的,为何执着于磨床呢?你做过五金没有?
一般磨床是没有什么主轴温度的,那不需要,砂轮切 ...
就是用两个传感器检测然后单片机数据采集和显示,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