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铭牌参数怎么读?

楼主(2020-03-10):
请问:这个步进电机铭牌是什么意思?2.33v   1.5A   1034    能用于12v电源吗?谢谢!

网友A:
1.5A 的42步进电机吧   12V 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 的42步进电机吧   12V 应该可以用

我想知道2.33v   还有1034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 的42步进电机吧   12V 应该可以用

怎么能知道步进电机的适应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 的42步进电机吧   12V 应该可以用

我想知道2.33v是什么意思?1034是什么意思?
怎么能知道步进电机的适用电压?

网友B:
2.33v是24V 加减2.33应该可以用,1034是不是他们的出场编号。这个你直接打电话给厂家,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