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IO口拓展的相关知识

楼主(2020-03-10):
这是我做的基于单片机的宿舍管理系统,现在大部分功能已完成了,还差个电动窗帘的模块,但是现在苦于IO口不够用,步进电机模块的加入还需要至少6个IO口。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知道有好几种芯片可以用,比如74HC595,但是资料看得我头大,拓展之后也不像原来的IO口那样的方法使用。请问大家有没有关于IO口拓展的学习视频?需要详细的原理以及编程讲,不然看不懂o(╥﹏╥)o

网友A:
液晶采用串行模式,不需要这么多IO口,按键也不需要这么多,一个设置键,一个加,一个减。

网友B:
不要用以前古老的思维了,直接买一个64脚的STC单片机不就可以了吗,反正都是8051的内核,总比你折腾IO扩展好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以前古老的思维了,直接买一个64脚的STC单片机不就可以了吗,反正都是8051的内核,总比你折腾IO扩展 ...

问题人家只会用40脚的传统的,stc增强型的虽然大部分程序可以通用都是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说不定他不会用呢。

网友C:
可以用一个 74hc595驱动液晶屏,我用44脚芯片我IO口有多我也是用一个74HC595驱动,因为我直接调用程序就可以用了,没必要折腾。

网友D:
74HC138和74HC595都可以,简单而且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HC138和74HC595都可以,简单而且易上手

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的主函数吗?两个74HC595,为什么第一条send_data数据传输是给下面的74HC595,第二条send_data就是给上面的74HC595,这是默认的吗?这个传输顺序没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HC138和74HC595都可以,简单而且易上手

http://www.51hei.com/bbs/dpj-122701-1.html

网友E:
强烈建议液晶采用串行模式,不需要这么多IO口,按键也不需要这么多,一个设置键,一个加,一个减。

网友F:
液晶有4线接法,可以节省4个口子,再不然液晶屏买个i2c的,只要你2个io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的主函数吗?两个74HC595,为什么第一条send_data数据传输是给下面的74HC595,第二条s ...

我看一下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qq_41639829/article/details/82151706
595有级联功能

网友G:
1602可以用四线接法,用74hc595也可以扩展

网友H:
液晶可以采用串行模式啊,串行模式不需要几个io口,按键也没必要设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