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画板软件,请大家推荐。

楼主:
百度有很多,眼花缭乱。索性张嘴 + 伸手
windows、mac os 都可以。
最主要是各位大佬认为好用才是硬道理,感谢

网友A(2020-03-10):
Altium Designer  版本自选  我现在在用18版本,看你电脑配置了

网友B:
18版本有BUG 啊  还是17好用

网友C:
不管是通用性还是稳定性,能选择也就两个:PROTE99SE和Altium Designer(常说的AD),99SE和AD同一家的,会用99SE了,现再学十天AD就能上手了
其它的软件其实还有很多,就不说了
但这两个在中国来说绝对是用得多也是最成熟的,对于你找资料,网上打样,或者是以后找工作,都是最好的选择
电脑好的用AD,电脑不好的用99SE,要么两个都安装
然后再看书一步一步来,不要跳着看!!新手最喜欢这样,几天你就会用这软件了
但用软件和会画板是两回事

网友D:
个人了解使用Altium Designer比较普遍,教程资料也多,常用元件库网上也有很多分享,相互交流起来容易。国内几乎所有电路板厂家都能支持用这个软件画的图做板。不必追求最新版本,找个适合自己电脑配置、运行稳定的版本就可以开工了。

网友E:
这要看你的目的、年龄及你电脑的配置。如果你只是单纯地画画板,搞点小东西,那么Sprint-Layout 6.0 就足够了,简单易学,还能抄板,但它没有网络表,需要你仔细一点,防止出错。如果你要重新规划人生,就学AD吧,学会熟悉了之后也是一个职业。

网友F:
ad还有protel 99se把,这是两个常用的,立创eda也不错的,但是要注意里面有封装错误,candance用的人少,都是些大佬,教程我感觉也不多,如果有人带你,应该学习下,毕竟没坏处

网友G:
如果楼主画电脑主板,那就必须学会Cadence,如果画内存条、PDA之类的高速电路,至少要学习PADS,如果只是画一般的普通电路,用什么软件都可以,画一般的电路,画图水平和使用什么软件没有关系,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就出现软件歧视,用高端软件的看不起用低端软件的,用高版本软件的看不起用低版本软件的,不管用什么电路绘图软件,自制原理图元件、绘制原理图、自制PCB封装,绘制PCB,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网格的合理应用,以及各种设计规则要掌握的非常好,那些把网格应用到极致的人总是可以绘制出非常精美的PCB图,可惜知道这个原理的人也不多,这方面的教材基本没有,完全靠自己摸索,整齐美观是PCB绘图的最基本要求,可惜好多人做不到,这也是我觉得是专业绘图和业余绘图的具体区别,懂得网格的应用,就是用圆规和直尺,照样可以画出非常精美的PCB图,很早以前没有电脑的时代,基本上所有的PCB都是手工绘制、照相制版,那个年代还是画出了很多非常精美的PCB图,不懂这个原理,就是用再高端的电路绘图软件绘图,永远是业余水平!入门建议用Protel99SE,这个软件是Protel最经典的版本,操作简单,对电脑要求不高,Protel99SE也有一些缺点,不难克服,画一般的电路非常好用,不建议楼主学习Altium Designer的任何一个版本,AD软件高不成低不就,操作复杂,对电脑要求比较高,与其学习AD,不如学习一个高端一点的绘图软件,比如PADS,广东省的电子业非常发达,整个珠江三角洲几乎是PADS的天下,由此可见,PADS在布线方面肯定有一定的优势,更高端的电路绘图软件就是Candence了,当然,学习高端电路绘图软件的需要花费的精力肯定比Protel99SE要多得多,难度也更大,除了这几个之外的电路绘图软件,请楼主就不要去学了,既不入流又不专业,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网友H:
推荐一个免费的,Kicad。无自动布线功能,自动布线也不怎么实用。

网友I:
初学者建议学Altium Designe,当然PADS也是可以,这两个软件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J:
软件虽多,但最好还是选择使用的比较广的比较好。软件只是一种辅助工具。了解画一个PCB板的的完整流程,换一种工具也是一样的。各种软件很多功能基本上差不多。熟悉了流程再去学其他的辅助软件也是很简单的,多学一点其他的辅助软件以备不时之需,有时候用什么软件一般都是公司要求,不是自己用哪个就哪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画电脑主板,那就必须学会Cadence,如果画内存条、PDA之类的高速电路,至少要学习PADS,如果只是画 ...

很中肯,谢谢。折腾了一上午终于弄好了 PADS VX2.5
今天是我拿到51开发板的第4天了。简单敲了敲代码,熟悉了一下电路图。
打算自己抄一个最小系统,打样焊板调通之后再打算下一步如何进阶。

网友L:
Cadence,PADS,Protel99SE,AD软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画电脑主板,那就必须学会Cadence,如果画内存条、PDA之类的高速电路,至少要学习PADS,如果只是画 ...

非常专业的回复:看了这个回复,其它的回复不看也罢。

网友N:
Altium Designer17 18 19系列都可以,

网友O:
我用着AD19、PADS,闲着有空就学学Cadence17.2

网友P:
就网上资料丰富性说PADS和Protel99SE多;就效率来看PADS高一些

网友Q:
Cadence,PADS , Altium Designer 我都用过,如果专业画PCB推荐Cadence,如果刚接触建议学习Altium Designer

网友R:
Altium Designe09冬季版,哈哈哈,目前还在用,合适的就可以,都是工具

网友S:
AD和PADS,我用的是ad,但是pads也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我用着AD19、PADS和立创EDA,闲着有空就学学Cadence17.2

唔,lol么?很眼熟的图标。

网友T:
推荐Altium Designer,我们学校上课就用的是这个,很好上手,网上的教程也很多。

网友U:
主流Altium-AD15版本看个人。用习惯多一样

网友V:
引用 网友K:
很中肯,谢谢。折腾了一上午终于弄好了 PADS VX2.5
今天是我拿到51开发板的第4天了。简单敲了敲代码,熟 ...

你pcb是自己做吗?
你刚拿到第四天就做pcb,我感觉一般都是先在洞洞板上做实验的

网友W:
可以使用一下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