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烟雾传感器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0-03-10):
MQ-2烟雾传感器经ADC0809转换,反馈大概的浓度值,但是烧入后51开发板蜂鸣器一直响,请求大神们帮我看看    谢谢!

#include <reg52.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adc0809_data P0  //单片机P0接模块D0~D7引脚
sbit ST = P2^3; //单片机P2.3接模块STR引脚, 启动转换信号
sbit EOC = P2^2; //单片机P2.2接模块EOC, 转换结束信号,高电平有效
sbit OE  = P2^1; //单片机P2.1接模块OE,输出允许信号,高电平有效
sbit CLK = P2^0; //单片机P2.0接CLK ,ADC0809时钟,输入50-800KHZ的频率
                 //一般选用500K
     //将短接片去掉开启位选功能,否则默认IN0为输入引脚
sbit AA = P2^6;  //单片机P2.6接模块A引脚
sbit BB = P2^5;  //单片机P2.6接模块B引脚
sbit CC = P2^4;  //单片机P2.6接模块C引脚
int k,j;
unsigned char AD_DATA[1]; //保存IN0通道转换后的数据
int a[2],b[2];

unsigned char i;

void InitUART(void)       //串口初始化
{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TMOD |= 0x02;

  TR1 = 1;
TI = 1;

}
/*void UART_T (unsigned char UART_data)//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
{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void UART_TC (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检查是否发送完毕
    {
            UART_T(*str);   //发送
            *str++;         //指针指向下一个字符
    }
    *str = 0;               //发送完毕后指针归零
}
char putchar(char c)
{
    UART_T(c);
    return c;
}*/
/***********************************
函数名:  delayms()
功能:    延时 ms 毫秒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j;
i=100;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Analog_IO_Sel(unsigned char m)
{
switch(m)
{
  case 0 : CC = 0; BB = 0; AA = 0; break;
  case 1 : CC = 0; BB = 0; AA = 1; break;
  case 2 : CC = 0; BB = 1; AA = 0; break;
  case 3 : CC = 0; BB = 1; AA = 1; break;
  case 4 : CC = 1; BB = 0; AA = 0; break;
  case 5 : CC = 1; BB = 0; AA = 1; break;
  case 6 : CC = 1; BB = 1; AA = 0; break;
  case 7 : CC = 1; BB = 1; AA = 1; break;
}
}
/***********************************
函数名:  AD()
功能:    启动AD转换将值储存于 AD_DATA[0]
***********************************/
void AD(void )
{
   ST=0;
Analog_IO_Sel(0);  //设置为IN0输入
   ST=1; //启动AD转换

   ST=0;
   while(0==EOC);//等待转换结束
   OE=1;
   AD_DATA[0]=P0; //读取AD数据,数据范围为0-255
   OE=0;
   delayms(100);
   ST=0;
Analog_IO_Sel(1);  //设置为IN1输入
   ST=1; //启动AD转换

   ST=0;
   while(0==EOC);//等待转换结束
   OE=1;
   AD_DATA[1]=P0; //读取AD数据,数据范围为0-255
   OE=0;
   delayms(100);
  if (adc0809_data>=251)
  {
     adc0809_data=250;
  }
}
/***********************************
函数名:  t0()
功能:    产生ADC0809CLK所需要的时钟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256;   //重装计数初值
  TL0=(65536-2)%256;   //重装计数初值
   CLK=~CLK;
}
/***********************************
函数名:  Conut()
功能:    将AD_DATA[0]的各位拆分以方便
***********************************/
void Conut(void)
{
a[0]=AD_DATA[0]/100;
  a[1]=AD_DATA[0]/10%10;
  a[2]=AD_DATA[0]%10;
b[0]=AD_DATA[1]/100;
b[1]=AD_DATA[1]/10%10;
b[2]=AD_DATA[1]%10;

k=a[0]*100+a[1]*10+a[2];
j=b[0]*100+b[1]*10+b[2];
}

void main()
{
    InitUART();
   CLK=0;
    TMOD|=0x01; //设定定时器 T0工作方式
    TH0=(65536-2)/256; //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
    TL0=(65536-2)%25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ET0=1;

ES = 1;
EA=1; //开总中断
  //InitUART();
while(1)
   {
      AD();
         Conut();   //计算

    printf("%d",k);
      printf("%d",j);

   delayms(100);  //100MS
   }
}
/*void InterrupUART ()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SBUF = SBUF ;
  }
  if (TI)
   {
      TI =0;

   }
}*/

楼主:
问题已找到

网友A:
哪里出现问题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