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y906测温,语音播报,eepromc存储,原理图

楼主(2020-03-10):
这是去年我做的一个小设计,主要是用来测量体温。今年由于疫情影响情况特殊,就想分享一下这个设计,但是某宝找材料才发现一个问题,都涨价了,有点难受。之前也在51黑下过资料,这次把资料发上来大家一起分享学习。实物图:
没有涉及PCB,用的洞洞板。第一次发帖。东西做出来有点丑,大家莫见怪。

主要功能:
通过按键控制测温,按一次检测一次。自动存储三次数据,可t通过按键切换显示。并可通过OLED显示和语音播报温度。
系统供电采用,USB供电,也可以通过干电池,或者锂电池。
主要使用元器件。
主控用的是51单片机,温度传感器用的是GY906,显示用的是0.96寸0LED,通讯方式采用IIC,语音播报用的现成的模块。

语音播报采用串口通讯,比较简单。直接
printf("你好");

就可以直接播报你好。
主要原理图:

主要来说说GY906和eeprom
直接上代码吧。
先来测温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GY906.h"

#define  Nack_counter  10

//************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7;
sbit bit_in=flag^0;
unsigned char DataH,DataL,Pecreg;

void delay(uint a)
{
        uint b;
        for(;a>0;a--)
                for(b=125;b>0;b--);
}

void i2c_Init(void)
{
        SCL=1;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delay(1);
        SCL=1;
}

//************************************
void   start_bit(void)
{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_bit(void)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send_bit();
     dat=dat<<1;
   }

      receive_bit();
   if(bit_in==1)
   {
    stop_bit();
    if(n!=0)
    {n--;goto Repeat;}
    else
     goto exit;
   }
   else
    goto exit;
Repeat:
    start_bit();
    goto TX_again;
exit: ;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
  return dat;
}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ceive_bit(void)
{
  SDA=1;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  uint i;
//  for(i=0;i<N;i++)
//
//     _nop_();
//}
//------------------------------
float memread(void)
{
        float  wendu_change;
  start_bit();
  tx_byte(0xB4);  //Send SlaveAddress ==============================
  //tx_byte(0x00);
  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
  start_bit();
  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L=rx_byte();
  bit_out=0;
  DataH=rx_byte();
  bit_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wendu_change = (DataH*256+DataL)*0.02-273.15;
  return(wendu_change);
}

eeprom也比较简单。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eepom.h"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

主函数主要是通过按键来执行相应的操作即可。
篇幅有限,文件在下面,自行下载吧。

代码:

网友A:
想问下这个测体温误差大吗,看资料说mlx在36到40度精度是±0.5度,医疗型号能好点但是太贵了,不知道实际效果怎样,纠结

网友B(2020-06-01):
原理图能详细一点吗?有没有大一点的

网友C(2020-09-18):
材料都是什么?

网友D(2020-11-25):
为什么编译不了

网友E:
可以编译啊 0个错误呢

网友F:
为什么温度无法实时显示

网友G(2021-02-09):
内容详尽,设计符合当下热点,做单片机设计的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网友H:
这个应该用什么软件运行?

网友I(2021-06-12):
读不出温度,一直是-26

网友J(2021-08-11):
MLX90614可以进行仿真吗,为什么我在Proteus里面没法仿真呀

网友K(2021-12-13):
有全部的原理图吗?

网友L(2022-11-18):
我有个GY-906测温模块的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可以吗?

网友M(2023-05-26):
引用 网友J:
MLX90614可以进行仿真吗,为什么我在Proteus里面没法仿真呀

确实没有办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