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P2D12可不可以连续测量距离啊?

楼主(2020-03-10):
用过GP2D12的大佬们,知不知道PGP2D12可不可以连续测量距离啊?具体就是把GP2D12装在一个电机上,转动测量一个物体不同位置离它的距离

网友A:
写一段循环程序,测量完一次后接着测试第二次即可。我的PDP11是设置中有连续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