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系列的温湿度检测和时钟设计 DHT11+DS1302模块

楼主(2020-03-10):
小菜鸡一枚,自己调节DHT11调到奔溃,舍友都在某宝上买了,差点心态奔溃也买了,还好自己天天烦师傅烦师兄终于调好了,师傅说他那个题目搜不到一模一样的,enmmmmmm,方便参考,原理图+代码+仿真,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S1302.h"
#include "DHT.h"
unsigned char time_add[7];
void LcdDisplay();
void keyscan();
sbit add_y=P1^0;         //调整年按键
sbit add_m=P1^1;         //调整月按键3
sbit add_d=P1^2;         //调整日按键
sbit add_w=P1^3;         //调整星期按键
sbit add_hour=P1^4;   //调整小时按键
sbit add_min=P1^5;    //调整分按键
sbit add_sec=P1^6;    //调整秒按键
sbit  change = P1^7;

void LcdDisplay(void);//显示函数
void keyscan(void);//时间、日历按键调整显示函数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Ds1302ReadTime(); //读取时间、日历数据
        LcdDisplay();        //显示时间、日历数据
        keyscan(); //时间、日历的按键调整
            while(!change)
                   {lcd_DHT();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hange_flag=0;//显示类型标志位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keyscan(); //时间、日历的按键调整
         if(!change)
           {
             Lcd1602_Delay1ms(10);//防抖
             if(!change)
                 {
                 change_flag=!change_flag;//按下一次change,改变显示状态
                 LCD_cls();//清屏
                 }
                 while(!change);
           }
           else if(change_flag==0)
           {
                   Ds1302ReadTime(); //读取时间、日历数据
           LcdDisplay();        //显示时间、日历数据
           }
           else
            lcd_DHT();

        }

}
//-------------------------------------------------//
//  函数名       : keyscan()
//  函数功能                :时间、日历按键调整显示函数
//-------------------------------------------------//
void keyscan()
{
   Ds1302Write(0x8E,0x00);         //打开写保护功能
   if( add_sec==0)                //秒调整按键
   {
    time_add[0]=(TIME[0]>>4)*10+(TIME[0]&0x0F);
             //把当前秒的BCD码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
    time_add[0]=(time_add[0]+1)%60 ;  //秒加1
    TIME[0]=(time_add[0]/10<<4)|(time_add[0]%10);
             //秒的十进制数格式转换为BCD码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0], TIME[0]);
            //调整好的秒钟写入DS1302
    while(!add_sec);
     }
if( add_min==0)                //分调整按键
  { time_add[1]=(TIME[1]>>4)*10+(TIME[1]&0x0F);
            //把当前分的BCD码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
    time_add[1]=(time_add[1]+1)%60 ;   //分加1
    TIME[1]=(time_add[1]/10<<4)|(time_add[1]%10);
           //分的十进制数格式转换为BCD码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1], TIME[1]);
           //调整好的分钟写入DS1302
       while(!add_min);}
if( add_hour==0)                //小时调整按键
  {
    time_add[2]=(TIME[2]>>4)*10+(TIME[2]&0x0F);
           //把小时的BCD码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
    time_add[2]=(time_add[2]+1)%24 ;  //小时加1
    TIME[2]=(time_add[2]/10<<4)|(time_add[2]%10);
           //小时的十进制数格式转换为BCD码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2], TIME[2]);
        //调整好的小时写入DS1302
     while(!add_hour);
}
if( add_d==0)                //日调整按键
  {
    time_add[3]=(TIME[3]>>4)*10+(TIME[3]&0x0F);
         //把日的BCD码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
    time_add[3]=(time_add[3]+1)%32 ;   //日加1
    TIME[3]=(time_add[3]/10<<4)|(time_add[3]%10);
         //日的十进制数格式转换为BCD码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3], TIME[3]);
         //调整好的日写入DS1302
     while(!add_d);}
if( add_m==0)                //月调整按键
  {
    time_add[4]=(TIME[4]>>4)*10+(TIME[4]&0x0F);
         //把月的BCD码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
    time_add[4]=(time_add[4]+1)%13 ;   //月加1
    TIME[4]=(time_add[4]/10<<4)|(time_add[4]%10);
        //月的十进制数格式转换为BCD码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4], TIME[4]);
        //调整好的月写入DS1302
   while(!add_m);}
if( add_w==0)                //星期调整按键
  { time_add[5]=(TIME[5]>>4)*10+(TIME[5]&0x0F);
          //把星期的BCD码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
    time_add[5]=(time_add[5]+1)%7 ;   //星期加1
    TIME[5]=(time_add[5]/10<<4)|(time_add[5]%10);
         //星期的十进制数格式转换为BCD码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5], TIME[5]);
         //调整好的星期写入DS1302
   while(!add_w);}
if( add_y==0)                //年调整按键
  { time_add[6]=(TIME[6]>>4)*10+(TIME[6]&0x0F);
         //把年的BCD码格式转换为十进制数
    time_add[6]=(time_add[6]+1)%100 ;    //年加1
    TIME[6]=(time_add[6]/10<<4)|(time_add[6]%10);
        //年的十进制数格式转换为BCD码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6], TIME[6]);
        //调整好的年写入DS1302
   while(!add_y);}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T');                                    //显示"T"
        LcdWriteData(':');                                    //显示":"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D');                    //显示"D"
    LcdWriteData(':');                            //显示":"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原理图 程序

网友A:
仿真是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不能用吗?

仿真能用啊,我可能放错了文件,抱歉

网友B:
原理图里面是空白的呀

网友C(2020-05-11):
我最近也在学单片机,刚好做到DS1302这里了,用的仿真。我能正确的写数据到1302,但是读回来的数据有问题,在编译软件上跑程序看参数值,回读函数读回来的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仿真就是不对。。。。请问度回来的数据需要什么特殊处理吗  ?BCD转码?

楼主(2020-06-12):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学单片机,刚好做到DS1302这里了,用的仿真。我能正确的写数据到1302,但是读回来的数据有问题, ...

抱歉,好久没有上论坛了,DS1302读入的是BCD码,要在LCD1602上显示转成ASSII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里面是空白的呀

抱歉,不知道是这个情况,我是在立创EDA上面画的,导出到AD,没想到导出是空白的

楼主:
评论区小伙伴说仿真不能用,我找了一下我的仿真都删完了,enmmmmm,sorry,也有小伙伴说原理图是空的,我重新下载了看了一遍确实是,抱歉了,这里附上我的原理图和PCB,PCB太丑而且跳线太多,别太吐槽啊,里面的文件立创和AD的我都有导出放进去,看看哪个能打开了,应该不是空白的了。DHT11我调的时候因为菜花了许多时间,建议大家看看DHT11工作的时序问题再写哈。

原理图 PCB.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里面是空白的呀

抱歉,确实是空白的,我又补发了我的原理图和PCB供大家参考。

网友D(2021-05-19):
上了板子不显示应该怎么处理咧

楼主(2021-10-15):
引用 网友D:
上了板子不显示应该怎么处理咧

这个问题情况很多吧,首先排查硬件问题,自己做的板子可能有点问题,程序也需要和你的硬件放在一起调试的

网友E(2021-11-18):
那我用stc15w4k60s4程序,原理图啥的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E:
楼主,dht11的程序在哪啊?我只需要温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