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 关于单片机仿真问题

楼主:
为什么STC15用C语言的 可以仿真  。  而汇编的就不能用,是不是哪里设的不对。
请大神解下惑  谢谢

网友A(2020-03-11):
确实我也碰到这种问题,我用的是IAP15F2K60S2芯片,C语言可以仿真,我用汇编程序无法达到0000H这个首地址,有知道的分享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B:
EQU和ORG都是汇编伪指令,不会产生代码
汇编和硬件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代码放在不同的一行都是有着不同的作用的
ORG  0000H  ;这是定义程序从这个地址开始的,下一行的代码就是从程序计数器的0000H开始执行的
START:.......   ;程序是从这一条指令开始执行的,问就出现在这,在8051的系统中,0000H是程序复位的地址,在这地址的代码等于是程序复位,
而这个指令占用三个字节的长度,那么,下一个指令的程序计数器地址就就在0000H的基础之上加3,就是003H.
003H是外部中断的向量地址,这就是进入中断了,然后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汇编进入外部中断不返回的话是怎么执行的,也不想知道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你试一下这样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QU和ORG都是汇编伪指令,不会产生代码
汇编和硬件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代码放在不同的一行都是有着不同的作 ...

这样在IAP15不行,而STC15不具备仿真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QU和ORG都是汇编伪指令,不会产生代码
汇编和硬件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代码放在不同的一行都是有着不同的作 ...

好的谢谢  我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在IAP15不行,而STC15不具备仿真功能

芯片有带仿真功能 IAP15W4K61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QU和ORG都是汇编伪指令,不会产生代码
汇编和硬件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代码放在不同的一行都是有着不同的作 ...

谢谢,是对的  可以仿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也碰到这种问题,我用的是IAP15F2K60S2芯片,C语言可以仿真,我用汇编程序无法达到0000H这个首地址,有知 ...

找到IAP15F2K60S2不能仿真的问题所在了:
原来程序是STC89C52的,程序中用到EEPROM记录相关数据,恰好这两者使用的命令和地址均不一样
89C52使用ISP_TRIG的命令是先46H后B9H,而IAP15f2k60s2使用ISP_TRIG的命令是先5AH后A5H
89C52的EEPROM地址是1000H,而IAP15F2K60S2的EEPROM地址是0000H,经过对应修改可以仿真了
大家在学习不同单片机应用时还是要多注意相关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