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三极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20-03-10):
各位大佬,我的一个项目里面用到了8050三极管开关,电路完全按照这个搭建,但是输出一直是低电平怎么办?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A:
按照这个电路,VIn只要给高电平,三极管就导通接地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普通51单片机驱动能力有限,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直接上拉驱动不足,但STC的51单片机可以将GPIO设置为推挽输出,输出能力标称20ma实际使用完全没感觉还是驱动不了,在官方手册中有三极管驱动的NOTE:
     如果用弱上拉控制,建议三极管基极加上拉电阻(3.3k-10k)而后经限流电阻R2(3.3k-10k)驱动三极管,如果不加上拉电阻,则限流电阻在15K以上,或改为推挽输出。

网友C:
假如vin悬空或接的单片机I/O口高阻状态,可能会使三极管集电极输出低电平,如是这种情况,在B-E级并个10K电阻。还有可能R1开路了也可能测出来一直为低电平,看看电阻有没有坏掉或虚焊。

网友D:
vin高电平npn管导通c点低电平;vin低电平npn管截止c点高电平。

网友E:
检查三极管各引脚有没有安装错误,如果b和c安错了位置,就是这样。还有三极管坏了,或者单片机一直输出高电平等情况,要用万用表检查

网友F:
你测一下Vin电压是什么电平,如果电平是高电平,C为低电平正常,如果电平是低电平,C应该是高电平,为低电平就是三极管CE短路了

网友G:
在任何地方看到有问题的电路都是这样的电路,好的电路学不到,这种电路怎么老是拿来问不断?奇了怪了.

网友H:
请检查下你的程序编写端口设置是否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vin悬空或接的单片机I/O口高阻状态,可能会使三极管集电极输出低电平,如是这种情况,在B-E级并个10K电 ...

你好,r1是负载设备,一个小水泵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用的是atmega328p,写了个测试程序高低电平轮流输出,但还是没用啊?另外,R1是负载电机,电流0.25A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我把基极用4.7k下拉了。。。改成上拉就好了,谢谢!

网友I:
8050是NPN型的三极管,如果三极管的C极一直是低电平,肯定是三极管导通了才这样,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三极管的B极是不是有大于0.7V的电压或交流高电平脉冲。你可以用一根导线把三极管的B极和E极直接短路试一下,如果短路后C极是高电平了,那肯定是三极管的B极有比较高的电平信号导致的。

网友J:
基极用4.7k下拉?改成上拉

网友K:
试试在单片机引脚上接一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L:
基集上拉电阻,驱动信号太弱了

网友M:
这也与你的输入电路有关。 我假设你的输出是NPN晶体管的集电极。 通常,如果输入电压为高电平,则NPN晶体管导通;如果输入为低电平,则NPN晶体管截止。 请检查你的输入信号是否翻转。 如果始终为高,则输出始终为低。

网友N(2020-12-10):
如果你用的是p0口就去该电路,用p0口需要上拉电阻 其他口可以正常使其导通

网友O(2021-09-16):
引用 网友G:
在任何地方看到有问题的电路都是这样的电路,好的电路学不到,这种电路怎么老是拿来问不断?奇了怪了.

请问您有什么好的电路呢

网友P:
其实这个问题是楼主没有注意IO口的使用,只要在使用前看看规格书就会清楚。

网友Q:
STC单片机上有参考电路。

网友M:
也许晶体管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请问您有什么好的电路呢

8050不过就是个小功率管大约500毫安,放大倍数100的话,只需要5毫安驱动,即使放大倍数只有50的话也仅需要10毫安驱动,51单片机应该完全有能力驱动,那么,问题来了,电路为何不能正常工作?什么原因?为何需要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作用与缺点是什么?我有类似电路经典区别是用发光二极管串联在基极回路上,理论上的纸上谈兵是完全成立的,而理论当然是离不开实际的,不过我懒得去动手,想让别人顺便动手验证,说实在的因为我手头没元件,只有仿真,哈哈...

网友G:
若有兴趣可查看我的帖子里面内容

网友R:
必须接上拉,10K电阻就可以

网友S:
输出端在哪里?Vin?或者三极管C极?

网友T:
基极加下拉电阻,单片机端口设置为强力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