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X4115可以测量砂轮的切削力吗?

楼主(2020-03-10):
如题呀

网友A:
量氣體壓力的,怎麼能量機械切削力呢?至少要有一個中間扭拒轉換過程;例如汽車自動換擋的扭力轉換器.
透過液壓轉換扭力到傳動軸.這樣量測油壓,就可以換算成扭力或切削力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C:
说真的不明白为啥要用压力传感,不能用现成的扭力传感器吗,扭力传感器相对来说要直观很多,而且数值可直接读出来显示,可485,可232,也可串口,也可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不明白为啥要用压力传感,不能用现成的扭力传感器吗,扭力传感器相对来说要直观很多,而且数值可直接 ...

扭力传感器有在磨床上用过嘛 有没有型号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