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在仿真上可以正常显示,在实物上只显示0是怎么回事

楼主:
缺图,缺详细介绍,或标题意思不明确,请重发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sbit dht11=P2^0;
#define OK 1
#define ERROR 0
#define NUMBER  20
#define SIZE  5
unsigned char flag;
int temp_value, humi_value, lemp_value, lumi_value;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value_array[5];
//Ñóê±  1ms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 y;
     for(x = ms; x > 0; x--)
     {
        for(y = 124; y > 0; y--);
     }
}
//Ñóê±10 ns
void  Delay_1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i--;
    i--;
    i--;
    i--;
    i--;
    i--;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value = 0, i;
     status = OK;
     for(i = 8; i > 0; i--)
     {
        value <<= 1;
        count = 0;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
             status = ERROR;
             return 0;
        }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dht11 != 0)
        {
             value++;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
                dht11 = 1;
             }
             if(count >= NUMBER)
             {
                status = ERROR;
                return 0;
              }
        }
    }
    return (value);
}
unsigned char ReadTempAndHumi(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check_value = 0,count = 0;
     EA = 0;
     dht11 = 0;
     Delay_1ms(20);
     dht11 = 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dht11 != 0)
     {
        EA = 1;
        return ERROR;
     }
     else
    {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
        count = 0;
        dht11 = 1;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
        for(i = 0; i < SIZE; i++)
        {
             value_array[i] = ReadValue();
             if(status == ERROR)
             {
                dht11 = 1;
                EA = 1;
                return ERROR;
             }
             if(i != SIZE - 1)
             {
                check_value += value_array[i];
             }
        }
        if(check_value == value_array[SIZE - 1])
        {
             humi_value = value_array[0]/10;
             lumi_value = value_array[0]%10;
                                           temp_value = value_array[2]/10;
             lemp_value = value_array[2]%10;
             dht11 = 1;
             EA = 1;
             return OK;
        }
        else
        {
         EA = 1;
         return ERROR;
        }
    }
}
void display()
{
        LcdWriteCom(0x82);                  //D′μØÖ· 80±íê¾3õê¼μØÖ·
        LcdWriteData('0'+humi_value);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0'+lumi_value);
        LcdWriteCom(0x40+0x82);
        LcdWriteData('0'+temp_value);
        LcdWriteCom(0x40+0x83);
        LcdWriteData('0'+lemp_value);
}
void InitTime(void)
{
    TH0 = (65535 - 50000)/256;
    TL0 = (65535 - 50000)%256;
    TMOD = 0X01;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
        LcdInit();
        InitTime();
        while(1)
        {
                Delay_1ms(1000);
    ReadTempAndHumi();
    Delay_1ms(30);
    display();
  }
}
void timer(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5 - 50000)/256;
     TL0 = (65535 - 50000)%256;
     flag++;
}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endif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
当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的时候定义,
使用8位取消这个定义
**********************************/
//#define LCD1602_4PINS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reg51.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
函数声明
**********************************/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endif

求各位大神帮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

网友A(2020-03-11):
看图片楼主的开发板模块端口未正确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楼主的开发板模块端口未正确设置。

什么意思,请大神说细一些

网友C:
给你思路,具体怎么办你自己试一试,排查一下:
1.硬件问题。建议你找官方例程试一下,如果还是0就是你的模块有问题。
2.接错线了。别说不可能,我一个接线问题(vcc没连)搞了我两天才发现,还烧了个板子。
3.程序问题。如果官方例程可以就是你的程序写错了。
大概问题就这三种,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