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能模拟IIC通讯吗?

楼主(2020-03-11):
网上搜索没找到相关代码,不知能否实现呢?

网友A:
用io口可以模拟iic通信协议,或者用stc8系列内部集成iic

网友B:
看I2C时序,按照时序编写IO口输出电平模拟I2C通讯即可

网友C:
stc哪种单片机都能模拟i2c。按时序就能做

网友D:
IO口模拟I2C,根据时序去改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型号不支持串口输出的吧,应该实现不了。

网友E:
这个型号应该不好用串口输出,应该弄不了。

网友E:
这个型号应该不支持串口输出,应该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