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至今没搞懂

楼主(2020-03-11):
(无正文)

网友A:
电平转换,因为电脑usb口的电平和单片机的ttl电平不一致,要用usb转串口模块(MAX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才能进行信号传输

网友B:
常用的usb转串口的模块有USB-232,USB-485,USB-TTL,这几种电平不一样的转换,基本是用CH340或PL2303这类USB转串口芯片来做。连接计算机USB,装上驱动计算机上硬件设备就有个COM了,直接用USB转串口芯片的RXD,TXD作为通信发送接收连接,就是USB-TTL。USB转串口芯片的RXD,TXD接一个MAX232通信发送接收连接,就是USB-232,接的是MAX485再通信发送接收连接,就是USB-485。

网友C:
市面上能买到的一些usb转串口的线,DB9接口的是rs232电平的,pc后端的串口也是rs232电平的,这个和电路板上的0~3.3v电压不同;而对于芯片:不管是单片机还是arm等,它们的串口在芯片直接输出的地方都是cmos、ttl之类的电平,所以为了方便调试,有些你能买到的usb转串口模块(不是线)直接输出了ttl信号

网友D:
USB转TTL模块的作用就是把电平转换到双方都能识别进行通信。 单片机通信接口的电平逻辑和PC机通信接口的电平逻辑不同,PC机上的通信接口有USB接口,相应电平逻辑遵照USB原则;还有DB9接口(九针口),相应电平逻辑遵照RS-232原则。 单片机上的串行通信通过单片机的RXD、TXD...”

网友E:
USB转TTL:
USB理解:是一种通用又复杂的接口,只有大部分文盲才知道,高手一般不懂,程序复杂。
TTL:是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的意思,<0.8V时为0,>2.0V时为1,是常见MCU的电平逻辑

网友F:
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成两个意思,第一个是USB转串口,就是在主机上通过USB接口,再扩展出一个COM口;第二层意思,就是串口的电平,一般有TTL电平、232电平、485电平等,电平不同电信号振幅不同,所以信号无法准确传递,
综合以上信息,USB转TTL的意思,就是在主机上通过USB接口扩展出一个TTL电平的串口(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