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汇编语言的学习

楼主(2020-03-11):
你们好,我是一名初学单片机的小白,刚接触单片机不久,请问也应该学习哪本汇编比较好?求大佬们推荐一下!

网友A:
礼貌抛一个铜球

网友B:
初学单片机还是学习C语言比较好一些

网友C:
不要学汇编了,当年我大学里学单片机的时候确实课堂上讲的是汇编,但是毕业后就见过一个纯粹用汇编写的程序,当年51单片机主频才20M,内部rom才4K,有一个程序为了在125us内运行完所有代码才用汇编写的,这样保证时效和代码小,其他所有都是用C51写的,现在根本见不到这种需求了。

网友D:
这年头还有人要学汇编的
去找这本书,但也是以前的AT8051系列的,汇编是基于硬件的,不同硬件代码基本上是生写一遍的,你要是用STC的8051,保证你翻数据手册翻到爽

网友E:
初学使用C语言编程

网友F:
现在选汇编一般是看中MCU的价格便宜,低至0.1元,只能烧录一次;
相比用C语言比汇编直观,更适合初学者理解。

网友G:
还是学C语言吧,我们学校就是先学C语言,然后再学习单片机的课程。而且C语言的可移植性不是汇编语言能比的。

网友H:
如果是在校大学生大一大二的这种,有的是时间,选择汇编也挺好的。学习汇编不是为了更好的掌握单片机,而是更好的理解单片机的结构跟运行原理,以后再转C语言的时候更加的得心应手。汇编相当于基础吧,有时间的时候把基础打牢点没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I:
初学还是C语言吧,入门快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