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基于单片机的磨床加工监控系统?求设计方案

楼主(2020-03-11):
要求有两个传感器检测磨床然后将数据传输到单片机并显示。有没有好的方案?可以采集磨床的温度 切削力 磨床进给量什么的。

网友A:
你好!
1、这个用于什么环境?
2、是实际工作使用,还是毕,设?
3、温度、给进量、切削力的测量精度?
4、采用什么单片机?显示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这个用于什么环境?
2、是实际工作使用,还是毕,设?

1.就是用于磨床,老板也没说具体的环境2.我做的毕业设计3.精度倒不是有要求,就是要将这些信号采集4.AT89C51 显示是LCD16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这个用于什么环境?
2、是实际工作使用,还是毕,设?

没说用啥环境应该是普遍适用的,然后对精度没有太大要求,用AT89C51单片机,LCD1602显示。

网友B:
1 采集磨床的温度 :DS18B20简可靠
2 切削力:电阻应变传感器+电子秤高精试ADC,也就是现常用的称重传器,各种型号形式可选,扭力、压力都有,精度高。
3 磨床进给量:光电编码+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采集磨床的温度 :DS18B20简可靠
2 切削力:电阻应变传感器+电子秤高精试ADC,也就是现常用的称重传器, ...

电阻应变传感器要接放大电路吗 再加上AD转换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