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32s2单片机超声波模块HY-SRF05程序,数码管 注释详细显示

楼主(2020-03-11):
/**************************************************************
功能:超声波模块HY-SRF05,数码管显示
说明:
硬件:stc12c5a32s2,晶振12MHz
         4组共阳数码管
         HY-SRF05超声波模块
**************************************************************/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 P2                                 //P2口接数码管其余脚
#define Seg_Place P3                 //P3口高位来控制哪个管显示数字

sbit Trig = P0^0;                         //超声波模块触发
sbit Echo = P0^1;                         //超声波模块回响

//点亮第几位数码管
uint code Seg[]={0x10,0x20,0x40,0x80};

//数码管0~9数字
uint code Table[]={
0x03,0x9f,0x25,0x0d,0x99,
0x49,0x41,0x1f,0x01,0x09};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0;
        TL0 = 0;
}

/***********************************************
函数作用:  延时
说明:          时间不精确,i=1为1毫秒
*************************************************/

void Delay_Ms(uint i)
{
        uint j;
        for(i;i>0;i--)
        {
            for(j=0;j<1002;j++);
        }
}

/***********************************************
函数作用:  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说明:
*************************************************/

void Display_Seg_Num(uchar i)
{
     Num = Table[i];
}

/***********************************************
函数作用:  显示第几位数码管
说明:
*************************************************/

void Display_Seg(uchar i)
{
     Seg_Place = Seg[i];
}

/***********************************************
函数作用:  超声波触发
说明:          拉高电平至少10us
*************************************************/
void Trig_Init()
{
         Trig = 0;
         Trig = 1;
         Delay_Ms(1);
         Trig = 0;
}

/***********************************************
函数作用:  接收超声波并计算距离
说明:          一个机器周期为1us,12个时钟周期为1个机器周期
注意:          如果这样写:time = time * 12 /12 ; time * 12可能会溢出,导致结果出错
*************************************************/
uint Distance()
{
        uint time,distance;
        Trig_Init();                           //初始化超声波触发

        while(Echo == 0);                   //当回响为高电平,打开定时器0
        TR0 = 1;
        while(Echo == 1);                   //当回响为低电平,计算时间
        TR0 = 0;
        time = TH0*256 + TL0;
        time = time /12 * 12;           //time是us级别(实际时间 = 时间 / 晶振频率 ×12个时钟周期)
        TH0 = 0;
        TL0 = 0;
        distance = 0.017 * time;          //距离=速度×时间;(厘米 = 0.017厘米/微秒 × 微秒)
        return distance;                   //返回值 距离
}

/***********************************************
函数作用:  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说明:
*************************************************/

void main()
{
     uint distance;
        uchar i;
        P3M0 = 0Xf0;
        P3M1 = 0X00;           //P3口推挽输出,增加电流大小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
                distance = Distance();                                  //将读出的距离赋值给distance

                for(i=0;i<50;i++)                                          //显示距离一段时间
                {
                        Display_Seg(0);                                  //点亮第一个数码管
                        Display_Seg_Num(distance/100);          //显示厘米的百位
                        Delay_Ms(5);                                          //短延时

                        Display_Seg(1);                                  //点亮第二个数码管
                        Display_Seg_Num(distance/10%10);          //显示厘米的十位
                        Delay_Ms(3);                                          //短延时

                        Display_Seg(2);                                  //点亮第三个数码管
                        Display_Seg_Num(distance%10);                  //显示厘米的个位
                        Delay_Ms(3);                                          //短延时
                }
        }
}

网友A(2020-10-27):
没评论吗